[有问必答] emwin ucosii定时器冲突问题

楼主(2015-07-07):
用的是ucosii系统,程序中创建了多个任务,emwin任务的优先级次低,刷新任务优先级最低,在刷新任务中调用ucosii中的定时超时中断没有反应,只要把emwin任务取消就可以正常执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emwin与系统定时器有冲突吗?

网友:
楼主最近有上线,在F1的专栏里面回复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