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discover LCD横屏问题

楼主(2015-07-08):
官方提供的例程是竖屏的
现将LCD_POWER_ON()初始化里面的
  LCD_WriteCommand(LCD_MAC);
  LCD_WriteData(0xC8);
改成

  LCD_WriteCommand(LCD_MAC);
  LCD_WriteData(0x68);
即可看到横屏,但是右侧却少了80*240个像素,
改了很多参数都无法实现全屏,请问哪位实现过,指导我一下,谢谢!

网友:
使用F429探索套件里面的Demo例子,那个例子做了旋转功能。可以满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429探索套件里面的Demo例子,那个例子做了旋转功能。可以满屏的。
恕我愚钝,官方例程里没有找到Demo的例子,唯一的Demo例程也不是显示横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429探索套件里面的Demo例子,那个例子做了旋转功能。可以满屏的。

能否把那个例程发给我,又弄了一早上也没横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那个例程发给我,又弄了一早上也没横过来
是这个例子,视频演示和图片演示的时候,点击下不是可以转换成横屏显示么。我记得有这个功能的。这个例子是买板子的时候上电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例子,视频演示和图片演示的时候,点击下不是可以转换成横屏显示么。我记得有这个功能的。这个例子是买板子的时候上电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