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帮忙扫盲一下lcd控制器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5-07-12):
   1.LCD控制IC是不是通过RGB接口 控制 液晶屏  然后mcu通过80总线或者其它接口来操作控制IC 从而达到控制液晶的目的?
  2.  CPU带LCD控制器  是不是就是.说它具有RGB接口啊?
3.  如果控制IC的RGB接口 不是接液晶的话  像spfd5420A   它不得有上千个管脚啊?

感谢扫盲了

网友:
1. 是的
2. 是的
3. 没有那么多,你看看RA8875.

网友:
有些高分辨率的屏,确实需要很多管脚。但是tft内部已经有一些专门的驱动芯片了,对外接口只是标准的几条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