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能推荐一下,在linux下比较便宜的芯片吗?

楼主(2015-07-14):
能推荐一下,在linux下比较便宜的芯片吗?

网友:
周立功一直在推iMX283,板子十分的便宜,150块一块,带主板,带底板,带4.3寸屏,你可以了解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43904966863

网友:
有个紫芯的ARM9,你可以看看,好像比较便宜: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amp;tid=55063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紫芯的ARM9,你可以看看,好像比较便宜: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amp;tid=5506302

网友:
这种和F407也比较相似哦,外设都差不多。

楼主:
iMX283没有can口,iMX287有can口,iMX287在淘宝有单独买的芯片吗?怕以后生产时,采购不好采

楼主:
你们了解全志A10或A13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MX283没有can口,iMX287有can口,iMX287在淘宝有单独买的芯片吗?怕以后生产时,采购不好采

找周立功就行,他们在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了解全志A10或A13芯片吗?

淘宝上面很多卖的,你可以搞一块卖卖。也比较便宜。

楼主:
买来就怕也搞不明白,资料比较少呀

网友:
经常收到广告,有个什么草莓派平台也是跑linux的,资料很多,高通的芯片。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一直在推iMX283,板子十分的便宜,150块一块,带主板,带底板,带4.3寸屏,你可以了解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43904966863

斑竹,想请教你几个你几个问题:1.COMTEX-A8 和 ARM9 的区别和 应用(最近把 stm32搞得差不多,想进阶搞 LINXUE或   ANDRIOD)  2.周立功ARM9或其他ARM学习资料多么,做好有视频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斑竹,想请教你几个你几个问题:1.COMTEX-A8 和 ARM9 的区别和 应用(最近把 stm32搞得差不多,想进阶搞 LINXUE或   ANDRIOD)  2.周立功ARM9或其他ARM学习资料多么,做好有视频 。

周立功这两年很少做视频教程了,那个iMX系列有个Linux有文档教程,写的还不错。
Cortex系列性能更加强劲些,可以搞搞ANDRIOD。ARM9就不行了,性能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