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STM32系统存储器启动方式应用笔记(更新于2015-6-9)

楼主(2015-07-15):
想全面了解下STM32的系统存储器启动方式使用可以参考下这个应用笔记。
============================================

==============================================================================
使用USART,USB,SPI,CAN和I2C接口进行代码更新的硬件连接方式

楼主:
早前版本的中文版:

网友A(2021-08-03):
引用 楼主:
早前版本的中文版:

调SPI程序莫名其妙地PC指针跳到系统存储器地址了,后面掉电重新上电进入调试,PC指针仍然在系统存储器地址,程序没法运行了,这是不是说明已经进入系统存储器启动方式了?该怎么做才能恢复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SPI程序莫名其妙地PC指针跳到系统存储器地址了,后面掉电重新上电进入调试,PC指针仍然在系统存储器地 ...

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