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为什么RA8875很少有使用那个键盘和防抖功能的?

楼主(2015-07-16):
RA8875自带几个IO口,可以实现4x4键盘功能,而且内部还带防抖。 可以节省很多MCU的IO和cpu资源呢。

为什么很多设计中都不是用这个功能呢? TFT模组也不引出这个接口。  难道有什么隐患?

网友:
我们的RA8875屏都引出了,下面这个是7寸的引出位置

网友:
下面这个是5寸的引出地方:

楼主:
这种配套的接插件是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配套的接插件是什么名字?

网友:
是贴片插座,你可以淘宝上面搜下,有很多样式的卖。

网友:
我也不用,自由度不够,还有些互斥需要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用,自由度不够,还有些互斥需要处理。

主要是用的人比较少,很少有人愿意去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用的人比较少,很少有人愿意去折腾。

别人我不清楚,我第1代产品用的RA8875硬件的,第2代用MCU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我不清楚,我第1代产品用的RA8875硬件的,第2代用MCU驱动。

第一代产品使用上有什么不爽的吗?

那个互斥可以不用管的,使用任务处理就没有冲突了。 应该不是障碍。

按键处理占用了中断和IO口(还不少呢),且需要考虑抗静电等问题,在一些应用中不得不增加多管脚的封装,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