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Keil内的emWin更新至V530

楼主(2015-07-17):
Core:
- emWin now supports ARGB as logical color to be able to use the full performance of Chrom-ART Accelerator (DMA2D).
◾Alpha blending / Antialiasing:
- New function GUI_PreserveTrans() added to be able to preserve alpha information after drawing operation.
◾Bitmaps:
- New bitmap format added (M8888I) to be able to support drawing of true color bitmaps without color conversion on layeres with the same color format.
- New function GUI_SetAlphaMask8888() added to be able to set additional masks for drawing the pixels of a true color bitmap.

网友:
看了一下MDK5.15里面还是emWin5.26,应该还没有升级吧。
SEGGER的模拟器还没有升级,一般都是模拟器升级一个月后,MDK,STemWin等陆续开始升级了。

网友:
emWin确实推出了V5.30版本,MDK-Middleware.6.5.0和emWin GUI Demo (STM32F746G-Discovery)里有例程。

网友:
Version 5.30
1.Core: ◾Colors:
- emWin now supports ARGB as logical color to be able to use the full performance of Chrom-ART Accelerator (DMA2D).
◾Alpha blending / Antialiasing:
- New function GUI_PreserveTrans() added to be able to preserve alpha information after drawing operation.
◾Bitmaps:
- New bitmap format added (M8888I) to be able to support drawing of true color bitmaps without color conversion on layeres with the same color format.
- New function GUI_SetAlphaMask8888() added to be able to set additional masks for drawing the pixels of a true color bitmap.

2.Animations (New): ◾New function GUI_ANIM_AddItem() added to be able to add animation items to an existing animation.
◾New function GUI_ANIM_Create() added to be able to create an animation object.
◾New function GUI_ANIM_Delete() added to be able to delete an animation object.
◾New function GUI_ANIM_Exec() added to be able to keep an animation alive.
◾New function GUI_ANIM_Start() added to be able to start the given animation.

3.BitmapConverter: ◾Bitmap converter now supports saving PNG images.

4.FontConverter: ◾New function 'File/Load BDF file' added to be able to load fonts in Adobe Glyph Bitmap Distribution Format (BDF).

5.MemoryDevices: ◾New function GUI_MEMDEV_WriteOpaque() added to be able to write memory device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alpha values.
◾New function GUI_MEMDEV_WriteOpaqueAt() added to be able to write memory devices at the given position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alpha values.

6.Widgets: ◾TEXT widget:
- New function TEXT_GetBkColor() added returning the current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given widget.
- New function TEXT_GetFont() added returning the current used font of the given widget.
- New function TEXT_GetTextAlign() added returning the current text alignment of the given widget.
- New function TEXT_GetTextColor() added returning the text color of the given widget.
- New function TEXT_GetWrapMode() added returning the current wrap mode of the given widget.
- New function TEXT_GetDefaultTextColor() added returning the default text color used for new TEXT widgets.
- New function TEXT_GetDefaultWrapMode() added returning the default wrap mode used for new TEXT widgets.
◾LISTWHEEL widget:
- New function LISTWHEEL_IsMoving() added to be able to detect if the LISTWHEEL is currently moving.
&#9726ROGBAR widget:
- New function PROGBAR_GetMinMax() added to be able to get the range of the given PROGBAR widget.
- New function PROGBAR_GetValue() added to be able to query the current value.

7.Display drivers: ◾GUIDRV_SLin:
- Support for Solomon SSD1325 added.
◾GUIDRV_FlexColor:
- Support for Himax HX8369 added.
- Support for Sitronix ST7715 add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Win确实推出了V5.30版本,MDK-Middleware.6.5.0和emWin GUI Demo (STM32F746G-Discovery)里有例程。
看到了,谢谢告知,一直没有更新这个中间件

F7探索板子里面好像还是STemWin5.28,没有看到有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