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官方DFU固件更新软件实现对STM32的USB方式代码升级简易说明(STM32-V5开发板)

楼主(2015-07-17):
2020-02-21将此软件升级到最新的V3.0.6
软件下载:
(特别说明,此软件含有官方的VS平台的源码文件)
前几天在论坛发布了使用串口ISP进行代码下载,这次再讲解下使用USB接口进行代码下载.
DFU的全称是Device Firmware Upgrade,即设备固件升级。

第一步:下载了官方DFU软件后,安装软件包,安装完毕后带开这个软件的安装路径需要再安装下STM32的USB驱动。路径如下(根据电脑系统选择安装X86还行x64):

第二步:USB驱动安装上以后,用USB线将电脑和开发板连接,USB线接到开发板的这个USB口上:

第三步:让开发板进入ISP模式,在电脑的资源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已经识别出USB

第4步:打开此路径下的这个软件:

选择这个选项

打开后后效果如下:

通过这个软件将bin文件,hex文件或者S19文件转换成DFU文件格式。老版本会弹出下面的错误,新的V3.0.6没有这个问题。

第5步:DfuFileMgr小软件里面有几个参数需要大家填好。
(1)Vendor ID,Product ID,和Version ID需要通过如下小软件进行获取:

打开软件后,参数在这里:

将其填写到DfuFileMgr里面:

(2)填写Target ID,这里填写0即可(填写其它数值的用途还没有研究)

(3)Target Name选项里面添写个名字即可,这里填写了个LED

(4)点击此选项,添加bin文件

(5)IAR和MDK工程生产bin文件的方法看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7

(6)添加bin文件:

(7)点击生产即可

特别注意,这个软件似乎有bug,不管你将生成的dfu文件保存到哪里,最终一定在安装目录的这个文件里面:

第6步:再次打开小软件DfuSeDemo,加载刚才的led.dfu。

第7步:提示加载完毕,并选择这个选项:

最后一步,点击Upgrade按钮:

重启开发板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2015-11-05):
老大,我运行到第七步了,但是生成的dfu文件不知道保存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运行到第七步了,但是生成的dfu文件不知道保存到哪里了?

第6步上面有写。

网友:
这个可以支持F103吗?

需要在自己的应用代码中加入USB的相关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支持F103吗?

需要在自己的应用代码中加入USB的相关代码吗?

可以的。
DFU跟ISP下载模式一样,都是用芯片memory flash区自带的bootloader。

网友(2016-01-14):
既然可以用USB来升级固件,那使用USB的时候,用的时钟是内部HSI吗?也就是说,可以利用HSI来做USB的应用,里面的8MHz可以认为足够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可以用USB来升级固件,那使用USB的时候,用的时钟是内部HSI吗?也就是说,可以利用HSI来做USB的应用,里面的8MHz可以认为足够精确?

HSI也可通过PLL倍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HSI也可通过PLL倍频。

倍频,我知道,只是不清楚用内部晶振是否可以达到USB时钟要求的精度要求,这样可以省了外部HSE。

网友(2016-08-04):
感恩分享,点击Upgrade后,出现,“bad state machine in firmware”错误提示,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恩分享,点击Upgrade后,出现,“bad state machine in firmware”错误提示,如何解决?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多折腾几次试试看,有时候的确不太好用。

网友:
感恩分享,给楼主挑个刺,   ,第六步:添加bin文件,Address不应该是0x08000000,应该是user application的地址,也就是要下载的程序的地址,比如0x08003000,或者其他用户定义的地址,不知道楼主如何看?我用0x08000000,感觉不对,改成0x08003000,下载的程序就运行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恩分享,点击Upgrade后,出现,“bad state machine in firmware”错误提示,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感觉是DfuSeDemo的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楚,我在USB IAP程序中,把要刷新的程序地址,改为大于0x08003000,然后用DfuSeDemo下载程序,就出现错误提示,如果把USB IAP程序里的 ApplicationAddress 改为0x08003000,就可以正常下载,但不知道原因。楼主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恩分享,给楼主挑个刺,   ,第六步:添加bin文件,Address不应该是0x08000000,应该是user application的地址,也就是要下载的程序的地址,比如0x08003000,或者其他用户定义的地址,不知道楼主如何看?我用0x08000000,感觉不对,改成0x08003000,下载的程序 ..

你用的这种方式跟我们的有区别,我们的是用的STM32芯片内部自带的bootloader,这个bootloader是固化在系统存储区的,就是往0x08000000里面下载的。
类似与串口ISP下载,有用过没有,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这种方式跟我们的有区别,我们的是用的STM32芯片内部自带的bootloader,这个bootloader是固化在系统存储区的,就是往0x08000000里面下载的。
类似与串口ISP下载,有用过没有,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回复,明白您的意思,应该是我们的下载方式有差异。

网友(2016-10-14):
很详细,有用

网友E(2017-02-13):
为什么我打开那个DFU升级软件 最上面 DFU Deivce  里面没有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打开那个DFU升级软件 最上面 DFU Deivce  里面没有东西的

多试试,重启下电脑啥的,熟悉这个软件得稍少花点时间折腾下,这个软件比较难用。

网友:
如果能够一拖几同时进行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够一拖几同时进行下载呢

这个不支持哦。

网友(2017-05-08):
一定要WIN7 WIN8吗,XP下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WIN7 WIN8吗,XP下能用吗

这个得试试了,或者从官网搜索下stsw-stm32080 ,看看是不是有升级版本,看看加入XP了没。

网友G(2018-01-05):
需要改BOOT0,BOOT1的引脚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改BOOT0,BOOT1的引脚电平吗

是的,要进入ISP下载模式。

网友G:
那是不方便,实际产品可能都装在里面拆开麻烦。还是自己写BOOTLODER,用IAP实现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不方便,实际产品可能都装在里面拆开麻烦。还是自己写BOOTLODER,用IAP实现方便

也可以不设置的,要升级程序时,直接往系统bootloader跳转,之前有群友测试过,可行。

网友H(2018-02-07):
有没有  F4 DFU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  F4 DFU的源码?

这个没有源码,这个是用的F4的系统存储区自带的。

网友I(2018-05-24):
楼主,点击Upgrade后,出现,“bad state machine in firmware”错误提示,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点击Upgrade后,出现,“bad state machine in firmware”错误提示,如何解决?

多试试,这个软件还是比较难用的,只能多试试了。

网友J(2018-07-30):
楼主,我想问下,这个软件从Upload 和 Upgrade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我从Upgrade上传时错误,从Upload正常啊

网友:
换了一根线就成功了,仿佛心在滴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想问下,这个软件从Upload 和 Upgrade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我从Upgrade上传时错误,从Upload正常啊

Upload在哪里,发个截图看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Upload在哪里,发个截图看下

不明白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明白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啊

没用过这个Upload功能,这个应该是上传文件用的。

Upgrade是更新程序用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这个Upload功能,这个应该是上传文件用的。

主要是我从Upload和Upgrade都可以更新固件啊,不明白干嘛要搞两个
顺便问下ISP是进入CPU固化的Bootloader,IAP是进入自定义的Bootloader吗
ISP是有两个bootload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要是我从Upload和Upgrade都可以更新固件啊,不明白干嘛要搞两个
顺便问下ISP是进入CPU固化的Bootloade ...

1、Upload仅仅是表示更新上传文件。而Upgrade是带有校验等功能的,Upload肯定没有。

2、一个意思,不必区分,都仅需要一个bootloader。

网友J:
引用 楼主:
1、Upload仅仅是表示更新上传文件。而Upgrade是带有校验等功能的,Upload肯定没有。

2、一个意思,不 ...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只有一个bootloader,怎么更新bootloader?bootloader更新自己之前,要擦除自己,那还能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只有一个bootloader,怎么更新bootloader?bootloader更新自己之前,要擦除自己,那还能 ...

系统bootloader是无法擦除的。自己写的bootloader随意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系统bootloader是无法擦除的。自己写的bootloader随意了。

那就是两个bootloader咯,刷写bootloader过程就是进入系统的bootloader。进行刷写自定义的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两个bootloader咯,刷写bootloader过程就是进入系统的bootloader。进行刷写自定义的bootloader?

刷自己的bootloader不需要进入系统bootloader。

直接下载就好了,用不上系统bootloader的。

这么个问题就讨论这么多吧,收尾,你按照你的方式理解也可以的,会用了就行。

网友K(2019-01-11):
STM32F103 没有 USB DFU 模式 ,
STM32F105/107 有 USB DFU 模式
具体 看 这份文档 ,以及 USB  上拉引脚设置

STM32 内嵌 BootLoader 使用的硬件说明.pdf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M32F103 没有 USB DFU 模式 ,
STM32F105/107 有 USB DFU 模式
具体 看 这份文档 ,以及 USB  上拉引脚 ...

谢谢分享。

网友(2019-02-28):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打开那个DFU升级软件 最上面 DFU Deivce  里面没有东西的

楼主检测到元件了么?我打开软件也是检测不到任何器件。我感觉不是通过系统的ISP下载的,需要自己通过USB 实现IAP功能。不知道对不对奥?

网友B(2019-11-04):
进入ISP模式,使用这个软件没有识别到mcu。 为什么呢?
同样的操作,同样的线缆连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可以识别mcu和下载。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进入ISP模式,使用这个软件没有识别到mcu。 为什么呢?
同样的操作,同样的线缆连接,使用stm32CubePr ...

因为DfuSe Demo和Cubeprog用的驱动不兼容,在设备管理器里更换成DfuSe的驱动,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因为DfuSe Demo和Cubeprog用的驱动不兼容,在设备管理器里更换成DfuSe的驱动,就可以识别了

啊? 那还是用cubeprogrammer了吧。用新不用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Upload仅仅是表示更新上传文件。而Upgrade是带有校验等功能的,Upload肯定没有。

2、一个意思,不 ...

这里的upload是吧固件从设备读取出来,在文档中有说明。
在升级固件时如果勾选了verify,最后一部就是upload,upload下来之后验证固件是否升级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 那还是用cubeprogrammer了吧。用新不用旧啊。

用的深入了,你就会发现DfuSe Demo当前更好用一点,Cubeprog弱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