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Keil5编译内含中文emWin工程出错问题
进阶stm32,那之后呢。。。。。

楼主(2015-07-18):
目前在用keil5.15编译emWin 工程,其中使用几个GUI_DispStringHCenterAt("写数据",400,5);直接在屏幕上显示中文,app.c文件保存为UTF-8编码格式后编译可以通过,
问题是:编译通过后再keil中该app.c对文件进行修改再编译就出错了??

..\..\app\app.c(320): error:  #8: missing closing quote
                GUI_DispStringHCenterAt("鍐?鏁?鎹?",400,5);
然后如果再次使用基本上把app.c文件另存为UTF-8编码格式再编译有没问题,,,总不能每次都改编码格式吧???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MDK5.14,5.15对UTF-8编码有问题,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还是用低版本的吧。

网友(2016-11-01):
如果汉字是奇数就报错,如果是偶数就可以,这是BUG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汉字是奇数就报错,如果是偶数就可以,这是BUG还是什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