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救助 多窗体切换之后弹出错误对话框

楼主(2015-07-18):
我使用多窗体界面切换,等切换多次后,会弹出,下面的对话框,Max. message nesting exceeded, Message skipped.  我在网上查过,这是因为回调函数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触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
估计是你多次创建造窗口造成的。切换到新的窗口上面,旧的窗口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这几个页面都是这么处理的,先GUI_EndDialog(hWin, 1);           //删除了这个对话框
然后再显示对话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页面都是这么处理的,先GUI_EndDialog(hWin, 1);           //删除了这个对话框
然后再显示对话框

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因为你多次嵌套函数造成了死循环,你这里贴的函数里面调用了
MainTask();
不需要循环初始化这个函数,这个是程序的入口函数,就像使用MDK里面的main函数。

楼主:
还是不行呀,还是出现以前的问题,麻烦你再帮我看看

MainTask文件: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GUI_BLACK
    GUI_Clear();
    MainInterfaceMainTask();
    while(1)
    {
    }

}
//----------------------------------------------------------------------------------------------------------------------------------------------
MainInterfaceMainTask文件
void MainInterfaceMainTask(void)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GUI_EndDialog删除了这个对话框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
                    if (((WM_KEY_INFO*)(pMsg->Data.p))-&gtressedCnt == 0 )   //如果按键已经被释放
                    {
                        GUI_EndDialog(hWin, 0);
                        switch( temp )
                        {
                            case 0:            //巡检
                            {
                                  PollingMainTask();
                            }
                            break;

                            case 1:            //自动编码
                            {
                                EncodedMainTask();
                            }
                            break;

                            case 2:            //自动登陆
                            {
                                  LandMainTask();
                            }

//----------------------------------------------------------------------------------------------------------------------------------------------------------------------------
PollingMainTask文件
void PollingMainTask(void)
{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
                    if (((WM_KEY_INFO*)(pMsg->Data.p))-&gtressedCnt == 0 )   //如果按键已经被释放
                    {
                        GUI_EndDialog(hWin, 1);
                        MainInterfaceMainTask();                 //返回主界面
                    }
                    break;
                }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楼主:
这是三个文件,已经不再循环调用MainTask了,可还出现那个问题

楼主:
在吗?帮帮忙

网友:
在回调函数里面是不允许调用阻塞对话框的 GUI_ExecDialogBox,你得调用非阻塞的。

楼主:
调用非阻塞??那重绘怎么办,我自己重绘?

网友:
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GUI_BLACK
    GUI_Clear();
    MainInterfaceMainTask();
    while(1)
    {
-------------------------------------------------->加入GUI_Delay(xxx)延迟函数即可
    }

}

楼主:
还是不行呀,还是出现以前的问题,麻烦你再帮我看看

MainTask文件: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GUI_BLACK
    GUI_Clear();
    MainInterfaceMainTask();

}
//----------------------------------------------------------------------------------------------------------------------------------------------
MainInterfaceMainTask文件
void MainInterfaceMainTask(void)
{
//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 (1)
    {
        GUI_Delay(10);
    }
}
//----------------------------------------------------------------------------------------------------------------------------------------------------------------------------
PollingMainTask文件
void PollingMainTask(void)
{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 (1)
    {
        GUI_Delay(10);
    }
}

我还是出现以前的问题。我用VC6.0下编译运行的,这个GUI_Delay函数,需要专门设置一下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多切换几次对话框后,又提示这个对话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多切换几次对话框后,又提示这个对话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果解决???

网友:
建议你使用emWin的模拟器试试,这个ucgui的还是早起的模拟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
我现在使用ucgui 3.98版本的,使用12864液晶屏,用stm32f103  只有64K flash,只想请程序小一点,这都要快放不下了,也没写几句,emwin模拟器,使用STemWin,调试好,放到stm里是不是变的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使用ucgui 3.98版本的,使用12864液晶屏,用stm32f103  只有64K flash,只想请程序小一点,这都要快放不下了,也没写几句,emwin模拟器,使用STemWin,调试好,放到stm里是不是变的比较大了?

一样的,跟ucgui差不多,只是现在的版本比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