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全局变量,堆和栈空间全部定义到外部SRAM的方法和一个配套例子

楼主(2015-07-18):
说明:首先要明白一点,开发板硬件上电复位前,我们是无法完成STM32对外部SRAM的配置,只能上电后进行配置了
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只有正常的硬件复位序列完成后,我们可以在Reset_Handler(复位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对
SRAM的配置,但是在这之前,局部变量和函数调用用到的Stack栈空间,我们都得使用STM32内部SRAM,明白了这
点,开始说下配置(堆栈的初始化是由函数_ _main完成的,这个函数被MDK封装起来了,最终跳转到用户main函数)。
======================================================================
第一步:修改启动代码,固定的分配0x400字节做为栈使用。特别注意,修改栈顶指针固定在0x2000_0400位置。
不要让编译器去自动配置。

第二步:在函数SystemInit_ExtMemCtl中初始化外部SRAM

第三步:配置外部SRAM的起始地址和大小:

第四步:添加全局的宏定义

===============================================================
配置完毕后就可以使用了,基于STM32-V5开发板的一个例子(仅修改了MDK,IAR没有做修改):

网友:
赞,第一次见到这种配置

网友:
是不是支持外挂SDRAM的话还可以跑在外部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支持外挂SDRAM的话还可以跑在外部内存?

可以的。

网友:
外部RAM需要通过FSMC访问,不知道存取速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比如,使用DMA进行ADC数据快速存取?
比如,emwin的刷新速度会变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RAM需要通过FSMC访问,不知道存取速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比如,使用DMA进行ADC数据快速存取?
比如,emwin的刷新速度会变低吗

网友:
实际在我们的V5板子上面测试,F407+外部高速SRAM(速度100MHz)

速度是40MB/S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在我们的V5板子上面测试,F407+外部高速SRAM(速度100MHz)

速度是40MB/S左右。

内部的RAM应该是全速的100多M吧?

还是内部大RAM比较好啊。。。。ST系列的RAM都比较小气,没有NXP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的RAM应该是全速的100多M吧?

还是内部大RAM比较好啊。。。。ST系列的RAM都比较小气,没有NXP的多。

是的,发这个帖子是因为好几个群友问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专门发一下。

网友(2016-03-03):
这样配置后,内部RAM还能用吗?

网友:
专门注册感谢楼主!!我用stm32 跑lua脚本,内部内存不太够用,尝试heap放到外部内存总是硬件错误,试了好多方法,自己写realloc内存分配函数倒是可以,但是速度又太慢。今天看了本帖受到启发,heap放到外部内存终于可以被c自带的realloc函数正常调用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注册感谢楼主!!我用stm32 跑lua脚本,内部内存不太够用,尝试heap放到外部内存总是硬件错误,试了好多方法,自己写realloc内存分配函数倒是可以,但是速度又太慢。今天看了本帖受到启发,heap放到外部内存终于可以被c自带的realloc函数正常调用了,感谢!


网友(2016-04-07):
这种方法适用于SDR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适用于SDRAM吗?

没问题的。

网友:
请问该方法是否适用于V4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该方法是否适用于V4的开发板?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在V4上修改后,size设为“0x100000”,其余一样,结果直接从串口输出“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V4上修改后,size设为“0x100000”,其余一样,结果直接从串口输出“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

你的发另一个帖子里面已经回复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7&page=e#a

网友(2016-10-28):
感谢eric哥,遇到这个问题,搜索就找到了帖子。

能这么详尽的做技术分享,真是难得,太感谢了。

网友(2017-09-20):
在Creep的推荐下,发现还有这样一个好论坛和好文章。留名。

网友F(2018-01-04):
V6开发板F429可以用这种方法把堆、栈空间定义到外部SDRAM吗?
我在V6开发板上照着这个配置,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V6开发板F429可以用这种方法把堆、栈空间定义到外部SDRAM吗?
我在V6开发板上照着这个配置,程序跑不起来

V6的emWin例子矢量字库显示章节配套例子就行,去看看吧,记得先看教程说明。

网友F:
引用 楼主:
V6的emWin例子矢量字库显示章节配套例子就行,去看看吧,记得先看教程说明。

谢谢Eric,可以用了现在

网友(2018-03-16):
mark!好方法,请教一下,这个是初始化外部ram前强制head在内部ram,等外部ram初始化造成后在把head移到外部ram吗?
one is enough

网友G(2018-05-03):
引用 网友F:
谢谢Eric,可以用了现在

你好,可以说一下V6板子上还需要做什么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可以说一下V6板子上还需要做什么修改吗?

看V6的emWin例子矢量字库显示章节配套例子就行,记得先看教程说明。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V6的emWin例子矢量字库显示章节配套例子就行,记得先看教程说明。

大神您好,我是在V6开发板外扩了SRAM,跑freeRTOS系统的,现在内存不够用,想配置外存能够像内存一样由编译器自己完成分配,除了上面你说的四个步骤,还有什么改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V6的emWin例子矢量字库显示章节配套例子就行,记得先看教程说明。

你说的例子里面就多了将heap空间指定到外存地址去,没啥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您好,我是在V6开发板外扩了SRAM,跑freeRTOS系统的,现在内存不够用,想配置外存能够像内存一样由编 ...

自由编译分配要采用这个方法,比较方便,仅需在变量前面加个前缀就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2

网友H(2018-12-07):
请问一下硬汉哥,我按照你这个方法无法实现,报如下错误。
,..\OBJ\SRAM.axf: Error: L6971E: system_stm32f4xx.o(.data) type RW incompatible with main.o(.ARM.__AT_0x68000000) type ZI in er RW_RAM1.
MCU是STM32F407ZGT6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硬汉哥,我按照你这个方法无法实现,报如下错误。
,..\OBJ\SRAM.axf: Error: L6971E: system_stm ...

把你的工程生成的xxx.sct分散加载文件内容贴出来看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把你的工程生成的xxx.sct分散加载文件内容贴出来看下。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1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1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RAM1 0x68000000 0x0001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IRAM1 0x200000C0 UNINIT 0x00020000  {
   .ANY (+RW +ZI)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

你是不是手动设置分散加载了,删掉,使用MDK自动生成的。

自动生成不会有下面这个的
RW_IRAM1 0x200000C0 UNINIT 0x00020000  {
   .ANY (+RW +ZI)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手动设置分散加载了,删掉,使用MDK自动生成的。

自动生成不会有下面这个的

谢谢硬汉哥的回答,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
Eric, 关于IAP我有个疑问,之前问道,loader的内存资源,在跑APP的时候会重新初始化内存,其他外设的情况是怎样的?。

1.我测试发现:loader 初始化了 串口。发现APP把串口初始化蔽掉了也可以使用了。这是外色IO口都会这样吗?
2.64KB的片内内存,给了45KB emWin,感觉内存 没有被loader私吞。

关于1的现象,我在loader 还初始化了eeprom, flash,屏幕,如果APP不初始化会不会有潜在的风险?
关于2的描述,有没有进一步部的测试验证方法?内存细活我玩的很少。

网友B(2019-07-04):
今天把这个翻出来试了试,结果SRAM检查都是正确的。但是死机在GUI_Init();了。 emwin的aMemory         0x680004dc   Data       30720  guiconf.o(.bss) ,也是正常的。。。
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把这个翻出来试了试,结果SRAM检查都是正确的。但是死机在GUI_Init();了。 emwin的aMemory         0x6 ...

这个例子仅供调试学习,不能用于实战,稍复杂的例子就卡死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