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的V3.05.00版本中,用户可以通过配置,选择不执行空闲任务

楼主(2015-07-18):
在新版本中添加的可以配置项:

虽然用户可以选择不使用空闲任务,但是最低优先级OS_CFG_PRIO_MAX - 1u用户不能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18

网友(2017-09-19):
请问一直运行空闲任务是怎么回事?

参考V4的例子,只要一使用截图,就只运行空闲任务。uCos III 是自己移植的

网友:
硬汉能给个思路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能给个思路不,谢谢。

不好意思,楼主,这几天忙于网络教程的收尾,不能及时回复问题。

在你的emWin任务的大while循环里面调用这个函数是否还有问题,测试下。

网友:
那空闲的时候系统一直等待调度?不是系统时钟调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楼主,这几天忙于网络教程的收尾,不能及时回复问题。

在你的emWin任务的大while循环里面调用这个函数是否还有问题,测试下。

.......
好像还是不行。
像这种时好时坏的要怎么解决
调用第四下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楼主,这几天忙于网络教程的收尾,不能及时回复问题。

在你的emWin任务的大while循环里面调用这个函数是否还有问题,测试下。

.......
sram 我用的是bank1  0x6800 0000(NE3) 这个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 我用的是bank1  0x6800 0000(NE3) 这个基地址

你先用内部SRAM测试下截图功能,另外就是有些SD卡不好用也会有这种情况,换个卡试试,并将SD卡格式化一遍。

最后就是你说的这个地址0x6BXXXXX估计是没有全编译,专门对这个文件进行一次编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内部SRAM测试下截图功能,另外就是有些SD卡不好用也会有这种情况,换个卡试试,并将SD卡格式化一遍。

最后就是你说的这个地址0x6BXXXXX估计是没有全编译,专门对这个文件进行一次编译看看。

版主谢谢
我的平台是:F103

1、那个就是我用内部SRAM截图的
2、测试好多回  发现设置 0x6800 0000 到 0x6B00 0000之间 都是可以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但是我板子上用的只有1M   SRAM  很是郁闷 emWin  我用的是5.32的库
3、 还想问一下  emWin 使用外部 SRAM  要注意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谢谢
我的平台是:F103

1、那个就是我用内部SRAM截图的

网友:
查下你的FSMC硬件接口的片选是不是有虚焊。还有FSMC的配置是不是有误。

极有可能是你的高地址虽然有问题,但是当前一直是在操作的低地址的内存空间,最好可以示波器产品下你板子的FSMC控制引脚看看,极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空闲的时候不运行空闲任务,那运行什么任务?谁占用着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你的FSMC硬件接口的片选是不是有虚焊。还有FSMC的配置是不是有误。

极有可能是你的高地址虽然有问题,但是当前一直是在操作的低地址的内存空间,最好可以示波器产品下你板子的FSMC控制引脚看看,极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再次谢谢版主,我的板子没发现问题。
版主能不能帮我用你们板子测试下V4网盘里这个(  )这个历程,我借朋友买的一块开发板 ,把这个例程移植过去(文件系统未移植)发现还是0x6800 0000到0x6B00 0000之间随便写个地址emWin都可以正常显示,写0x6C00 0000就不正常了(白屏)。
版主我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只是我水平有限,又想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