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界面切换

楼主(2015-07-22):
void PollingMainTask(void)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 (1)
    {
        GUI_Delay(10);
    }
}
---------------------------------------------------------------------------------------------------------------------------------------

        case WM_KEY:
            if (((WM_KEY_INFO*)(pMsg->Data.p))-&gtressedCnt == 0 )   //如果按键已经被释放
            {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
                        GUI_EndDialog(hWin, 1);
                        MainInterfaceMainTask();                 //返回主界面
                        break;
                    }

                    case GUI_KEY_ENTER:                                //回车在这里不使用
                        break;
                }
            }
使用GUI_EndDialog(hWin, 1);并没有退出while(1)呀,造成回调函数没有退出,想退出这个while(1)方法,倒有很多,一般大家使用ucgui是怎么做的?

楼主:
不知道我表达的,说没说明白

楼主:
GUI_Delay(10);
这个延时是怎么设置的,怎么把单片机里的定时器加上?

网友:
一般情况下,界面不多,我都是通过hide window把不用的界面藏起来。需要的时候在show出来就好了。

这样子不用把内存折腾。

楼主:
但这么做消耗内存吧,我界面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