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电流计算

楼主(2015-07-24):
SigJOG又连接着MCU,那么如果光耦一旦全通,流入MCU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
应该小于3.3V/R26。方便的话,可以测试看看。

网友:
光耦的三极管端的压降可以参考datasheet,一般为0.3V左右。所以光耦通过的电流为(3.3-0.3)/2k=1.5mA

这里基本不用考虑MCU管脚流过的电流,几乎是没有电流的。这个电路明显是接到MCU的管脚应该定义为输入。或者高阻态输入,或者上拉输入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