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板子在进行485多机通信例程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7-24):
请问,在v5板子上进行485多机通信例程,手头就一块板子,想通过485转U口读取所按下的键值,想知道K1键,K2键按下时的键值?

网友:
使用函数comSendChar(COM3, 键值);

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实现,谢谢了~

网友:
V5板子裸机例子高级篇有个485多级通信的例子,看一下就明白了,挺好理解的。

楼主:
我现在想通过串口1把我想发送的数据写进去,让485发送,然后485接收到数据后,再通过串口1打印出来,请问可以实现吗,能给点建议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想通过串口1把我想发送的数据写进去,让485发送,然后485接收到数据后,再通过串口1打印出来,请问可以实现吗,能给点建议吗?谢谢~

网友:
开发板是用的串口3做485通信的。看下开发板高级篇里面配套的485例子,先把这个例子学会了,搞你的这个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