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的target options各个选项的含义

楼主(2015-07-28):
Listing (Keil)

μVision creates several listing files that can be configured in this dialogpage. Refer to 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s...Select a folder where listing files are stored.Page WidthSpecify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per line for the listing file.Page LengthSpecify the number of lines per page for the listing files.

C Compiler Listing

Creates listing files for the C source files.ConditionalInclude un-compiled conditional code in the listing file.SymbolsInclude symbol information in the listing file.#include FilesInsert text from the include files in the listing file.Assembly CodeInsert the generated assembly code in the listing file.

C Preprocessor Listing

Instructs the compiler to produce a preprocessor listing. Macrocalls are expanded and comments are deleted.

Assembler Listing

Create listing files for the assembly source files in the projecttarget.ConditionalInclude un-compiled conditional code in the listing file.SymbolsInclude symbol information in the listing file.MacrosSpecify how macros are listed in the listing file.CrossReferenceInclude a cross reference table of symbols in the listing file.

Linker Listing

网友:
map文件信息多,很长,看起来比较花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文件信息多,很长,看起来比较花眼。。。。

这两天正在做第11期入门视频教程,讲解下这个map文件和htm文件,这方便的介绍资料的确比较少。

网友B(2020-04-17):
请问安装好MDK5后,按教程配置Target,Target界面只有Operatingsystem选项,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安装好MDK5后,按教程配置Target,Target界面只有Operatingsystem选项,怎么解决?

发个截图看下。

网友B:
软件截图已发,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截图已发,谢谢你

感觉是没有安装好,换个盘符,重新安装下看看。

下载我这里面的MDK5.27:

【安富莱】MDK5.29和各种软件包镜像下载(2020-04-14)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92&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是没有安装好,换个盘符,重新安装下看看。

下载我这里面的MDK5.27:

谢谢,已安装成功。目前在学习STM32H7,要使用JLINK V9 或V10.  按照教程对JLINK  V8固件进行升级,升级后还是V8。如何达到V9或V10的固件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安装成功。目前在学习STM32H7,能否发以下JLINK V9或V10 的下载链接?

驱动下载? JLINK使用方法? 还是JLINK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安装成功。目前在学习STM32H7,要使用JLINK V9 或V10.  按照教程对JLINK  V8固件进行升级,升级 ...

JLINK V8不行,不支持STM32H7。

网友B:
引用 楼主:
JLINK V8不行,不支持STM32H7。

您的意思是不是需要我购买一个新的JLINK?版本是JLINK V9或V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不是需要我购买一个新的JLINK?版本是JLINK V9或V10?

如果继续用JLINK的话,需要使用V9/V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