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今天程序下不到FLASH中,不知什么原因,请大神们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5-07-28):
今天在下载程序到板子上的时候出现的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帮我~

点load后先弹出个这玩意

点load后先弹出个这玩意

然后又是这玩意

然后又是这玩意

这是build output里的信息

这是build output里的信息

网友:
重新插拔下JLINK以及重新打开下MDK工程试试。或者试试用ISP模式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插拔下JLINK以及重新打开下MDK工程试试。或者试试用ISP模式下载。

恩,换成ISP可以下载进去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之前的程序一直把SW的引脚给占用了,导致程序下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换成ISP可以下载进去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之前的程序一直把SW的引脚给占用了,导致程序下不进去?

估计是SW引脚被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