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窗体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5-07-29):
emwin的窗体定时器打开,我在WM_TIMER的地方把当前窗体关闭。会死机,是不是有反emwin的机制

网友:
先把定时器删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定时器删除掉。

提醒我了,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定时器不用手动去关了。我把删除窗体放到重启定时器的前面了,导致删除窗体之后还去重启,出现了问题。把重启定时器放到删除窗体的前面就可以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