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V5工程创建方法

楼主(2015-07-29):
您好,有没有V5这个板子建立工程时的步骤及配置,在用户手册里我没找到这些资料,谢谢啦

网友:
工程配置在这里:

网友:
工程创建的话,百度上搜一下,非常多的创建教程,只要是MDK的均可以参考,基本都一个套路

网友:
楼主下载的是V2.0的用户手册吧,里面有target option对话框每个选项的配置,也就是我上面截图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