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f407与f103 通过nrf24l01传输数据问题

楼主(2015-07-30):
你好 我现在在尝试使用f407 与f103通过 nrf24l01+进行数据传输,但是没有成功很奇怪,两个板子都提示硬件检测正常,但无法通讯,请问有没有相关例程,个人觉得是不是spi时钟不匹配还是nrf的配置有问题 我的程序nrf配置都相同 只是spi的时钟103 9M  407  5.25M,请解答谢谢!

网友:
时钟影响不大,主要还是检查配置。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

楼主:
另外  我想问一下  在有限空间的范围内进行无线传输  我想问一下 你认为nrf24L01适合还是esp8266  还是有更好的选择余地,我需要相对稳定无线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  我想问一下  在有限空间的范围内进行无线传输  我想问一下 你认为nrf24L01适合还是esp8266  还是有更好的选择余地,我需要相对稳定无线传输

网友:
24l01,简单,方便,便宜,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