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附图)同一窗口的下拉列表关闭后会清除该窗口的另外控件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5-08-01):
在下拉列表选择其中一项按ENTER键后就关闭了下拉列表,但是下拉列表下的BUTTON控件图像被清除了是怎么回事呀?????困扰了好久了。。。。求帮助啊。。。。(UCGUI3.98版、屏幕12864液晶屏)

开机界面

开机界面

下拉列表选择界面

下拉列表选择界面

button被清除了

button被清除了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窗口管理器没有进行刷新。

在ucgui的主函数里面记得调用延迟函数,也即是GUI_Delay,这个函数不仅是延迟功能,也完成对窗口控件的刷新

简单的,你可以在主函数里面
while(1)
{
     GUI_Delay(10);
}

你看这个函数是不是一直在调用者。

楼主:
在清掉button前一刻

在清掉button前一刻
。。。首先谢谢回复呢。。。我是定时调用GUI_Exec();了呢。。。还有。。我debug的时候看到清掉下面的button控件前出现了这个界面,之后就把下面的清除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是移植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回复呢。。。我是定时调用GUI_Exec();了呢。。。还有。。我debug的时候看到清掉下面的button控件前出现了这个界面,之后就把下面的清除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是移植的问题吗?

网友:
不太清楚你的程序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一般都是emWin作为一个单独的任务,多任务的话容易出问题。你可以试试单任务。

网友:
按enter键的时候把那几个BUTTON也刷新一下试试,还有请教一个问题:您是不是也用的多任务调用emwin,请问您是怎么做资源保护的呢?我是使用ucos信号量实现了GUI_X_LOCK()和GUI_X_UNLOCK()两个函数,但是偶尔会出现死机,调试发现程序在GUI_ALLOC_LOCKH()、GUI_ALLOC_UNLOCKH()、GUI_ALLOC_H2P()等几个库函数之间来回跳转,出不来了,请问您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enter键的时候把那几个BUTTON也刷新一下试试,还有请教一个问题:您是不是也用的多任务调用emwin,请问您是怎么做资源保护的呢?我是使用ucos信号量实现了GUI_X_LOCK()和GUI_X_UNLOCK()两个函数,但是偶尔会出现死机,调试发现程序在GUI_ALLOC_LOCKH()、GUI_ALLOC_UNLOCKH()、GU ..

嗯嗯。。。谢谢。。。我去试一下。。。我用的的是 那个最简单的时间触发系统写的。还没用到那高级的ucos呢、不好意思唉

网友:
建议楼主上传源码,大家也好帮忙分析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