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有没有升级到win10的,mdk都还正常不

楼主(2015-08-03):
右下角每天都提示更新win10,一台电脑手痒,点了升级,然后就花屏了。。。。折腾半天,卸载HD4600显卡驱动就才勉强正常。 还没有全面使用老软件,不知道还会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VC,MDK之类的开发软件?

网友:
前几天群里有讨论这个的,MDK好像没问题。

网友:
不当小白鼠

网友:
我试了,WIN10 32 位专业版,MDK可以正常使用,Qt5.5   、AndroidStudio可以正常使用。其它老一些的软件也可以,例如:VB6,VC++6,BC++5.02都可以正常使用。

大部分比较老的软件和游戏也能正常使用,游戏像CS1.5、CS1.6这些都可以正常玩,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WIN10 32 位专业版,MDK可以正常使用,Qt5.5   、AndroidStudio可以正常使用。其它老一些的软件也可以,例如:VB6,VC++6,BC++5.02都可以正常使用。

大部分比较老的软件和游戏也能正常使用,游戏像CS1.5、CS1.6这些都可以正常玩,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测试。

网友:
还有几个硬件工程师常用的软件:

Altium, Cadence之类的。

百度贴吧上看到说有些AutoCAD用不了的。。。。

网友:
有64位下测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几个硬件工程师常用的软件:

Altium, Cadence之类的。

网友:
Altium DXP电脑上没有装,以前在WIN7下用过,不过在WIN7下正常使用,在WIN10下一般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
CAD 2006在双击图纸打开的时候会有“向应用程序发送指令错误”的提示,但可以正常打开图纸,并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跟新win10后,显卡是需要重新安装的,

至于win10 对软件的使用兼容性还是蛮好的哦,我现在使用的也是win10系统,以前在win7上运行的软件都能够在win10上面正常运行的

网友(2016-03-02):
我在win10上使用的MDK4.72都正常,但是以前用的UCGUIGenApp这个生产中文字库的软件生产的汉字完全是错误的,不能用,正在想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