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实体按键如何把焦点切换到对话框上?

楼主(2015-08-03):
我做了一个主界面,主界面上有几个图标,通过实体按键可以打开相应的对话框,可是没法对对话框上的控件进行操作,也没法关掉对话框,按键发送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1)消息也没用,是焦点没切换到对话框上的原因吗?该如何解决呢?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320, 219,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0, 95, 160, 60, 30,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1, 175, 160, 60, 30,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5, 5, 160, 70, 30,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2, 5, 100, 60, 30,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3, 85, 100, 60, 30,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8, 165, 100, 60, 30,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6, 5, 25, 60, 30,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7, 85, 25, 60, 30,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4, 165, 25, 60, 30,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9, 245, 25, 60, 3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0, 8, 140, 80,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1, 5, 5, 80, 2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2, 6, 80, 80,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3, 6, 55, 80, 2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4, 87, 55, 80, 2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5, 167, 55, 80, 2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6, 247, 55,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245, 228,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253, 181, 55, 3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响应按键消息的回调
    WM_HWIN hDlg;
    hDlg = pMsg->hWin;
    hDlg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FRAMEWIN_0);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Dlg,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Dlg, 0);
                    break;
            }
            break;

这是其中一个图标对应的对话框
void STemWin_Time_Setting(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0, 0, 21);
   WM_SetFocus(hWin);
}

按键任务
void KEY_Task(void * pdata)
{
    while (1)
    {
        KEY_NewScan();
        if (Trg & KEY_OK)
        {
               GUI_SendKeyMsg(GUI_KEY_ENTER,1);
        }
        else if (Trg & KEY_RIGHT)
        {
            GUI_SendKeyMsg(GUI_KEY_RIGHT,1);
        }
        else if (Trg & KEY_LEFT)
        {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1);
//            GUI_StoreKeyMsg(GUI_KEY_LEFT,1);
        }
        else if (Trg & KEY_UP)
        {
            GUI_SendKeyMsg(GUI_KEY_UP,1);
        }
        else if (Trg & KEY_DW)
        {
//            GUI_StoreKeyMsg(GUI_KEY_DOWN,1);
        }
        OSTimeDlyHMSM(0, 0, 0, 20);  //延时
    };
}

网友:
有个函数专门设定焦点的。 WM_Setfoucs之类的,搜索一下帮助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函数专门设定焦点的。 WM_Setfoucs之类的,搜索一下帮助文档。

有用啊
void STemWin_Time_Setting(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0, 0, 21);
   WM_SetFocus(hWin);
}

网友:
注意,你这里创建的是阻塞式窗口
也即是说
void STemWin_Time_Setting(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0, 0, 21);
   WM_SetFocus(hWin);   只有有关闭了上面创建的对话框,这个函数才会得到执行。
}

你可以在你创建的对话框回调函数的WM_CRAETE消息里面调用下 WM_SetFocus

楼主:
版主,我有点不太理解什么时候用阻塞,什么时候用非阻塞啊?我芯片RAM比较小,我用GUI_CreateDialogBox的话按键好像有反应,但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占用率达百分之九十四,已经接近死机的边缘了,用 GUI_ExecDialogBox占用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五,但按键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有点不太理解什么时候用阻塞,什么时候用非阻塞啊?我芯片RAM比较小,我用GUI_CreateDialogBox的话按键好像有反应,但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占用率达百分之九十四,已经接近死机的边缘了,用 GUI_ExecDialogBox占用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五,但按键没反应。

都可以的,那个方便用那个。你可以在你对话框的回调函数的WM_CRAETE消息里面调用下 WM_SetFocus,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的,那个方便用那个。你可以在你对话框的回调函数的WM_CRAETE消息里面调用下 WM_SetFocus,试试效果

是WM_CREATE吧,试过了,打开图标的时候就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的,那个方便用那个。你可以在你对话框的回调函数的WM_CRAETE消息里面调用下 WM_SetFocus,试试效果

哦,死机是忘了加break; 不过还是不行,在初始化那里可以给对话框上的控件加焦点,但焦点不能移动,也不能作其他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死机是忘了加break; 不过还是不行,在初始化那里可以给对话框上的控件加焦点,但焦点不能移动,也不能作其他操作。

测试下创建的是非阻塞的对话框,看看能切换吗。另外你的GUI主函数里面是调用的GUI_Delay类似的函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WM_CREATE吧,试过了,打开图标的时候就死机了

初始化对焦框之类的,还是在WM_INITIAL消息中处理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下创建的是非阻塞的对话框,看看能切换吗。另外你的GUI主函数里面是调用的GUI_Delay类似的函数的吧。

找到原因了,第一个没响应按键消息是因为按键任务优先级需高于界面任务优先级,第二个关不掉窗口要把hDlg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FRAMEWIN_0);改成hDlg = pMsg->hWin;
都是些细节问题,做界面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第一个没响应按键消息是因为按键任务优先级需高于界面任务优先级,第二个关不掉窗口要把hDlg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FRAMEWIN_0);改成hDlg = pMsg->hWin;
都是些细节问题,做界面真的不容易啊

非常感谢告知结果。我以前做的都是按键任务的优先级高于界面任务。

网友(2016-03-03):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