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窗口字符串显示问题(翻了10多页,没找到答案)

楼主(2015-08-05):
大家好,我想用GUIBuilder做个窗口,然后想在窗口里面显示字符串,我知道直接加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0,50);这句代码是没用的,但是折腾了好久,也做了回调,还是显示不出来,希望各位能够指点迷津!非常感谢!新人新帖,多多包涵!

网友A:
添加text控件,不能直接添加文本绘制函数。

楼主:
谢谢解答!是这个问题。

网友B(2021-11-29):
引用 网友A:
添加text控件,不能直接添加文本绘制函数。

我也是新手 ,窗口上显示变量值  要怎么做?
我用GUI_DispFloat(x,5);
结果写在“屏幕最底层”了,会被窗口覆盖
我要显示很多个变量值,可能超过30个,是不是用表格还是别的?
感谢汉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窗口上显示变量值  要怎么做?
我用GUI_DispFloat(x,5);
结果写在“屏幕最底层”了, ...

窗口上显示可以用文本控件,如果不使用文本控件的话,放在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