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实际测试STM32F1停机模式也可以被滴答定时器中断唤醒的奇葩问题,已经找到原因

楼主(2015-08-08):
参考手册上面只标注了可以被外部中断或者外部中断事件唤醒,很奇怪。

=================================
此奇葩问题的原因已经找到:

楼主:
实际测试证明:除了外部中断,外部事件以外,滴答定时器中断的确可以换新停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试证明:除了外部中断,外部事件以外,滴答定时器中断的确可以换新停机模式。

这样不是挺好嘛。。。只用systick就可以在rtos里进行休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是挺好嘛。。。只用systick就可以在rtos里进行休眠了

是的,有一个缺点就是停机模式唤醒后需要重新配置RCC,滴答唤醒的话还是用休眠模式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一个缺点就是停机模式唤醒后需要重新配置RCC,滴答唤醒的话还是用休眠模式方便些。

网友:
那用处不大啊,休眠模式省不了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用处不大啊,休眠模式省不了多少电

不是的,若果设备本身的耗电量就很大,休眠模式意义也就不大了。在休眠模式前后可以设置关闭IO时钟等进行省的,实际测试好用。

楼主(2015-10-26):
=================================
此奇葩问题的原因已经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