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现有一参数,上电时候须从EEP取出。在A任务中可设定并写入EEP。在B任务做为参数参与

楼主(2015-08-10):
请问AB任务间如何使用这个参数?是用全局变量+互斥信号量,还是全局变量+信箱,还是用其他的方法?谢谢!

网友:
任务B中保存你说的那个参数的备份,当你在A任务中修改完成之后,发送一个信号量通知B任务参数修改了,B检测信号量后重新获取参数。B中总是使用参数的备份,

网友:
参数可以是全局变量.在修改参数的时候关调度,参数写入到EEP是不影响参数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