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输入捕获测频率 stm32f407

楼主(2015-08-14):
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测信号的频率 stm32f407,有没有人有例程啊,想看看

网友:
有一个红外的例子,这个是用定时器输入捕获,你在V5的关光盘里面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红外的例子,这个是用定时器输入捕获,你在V5的关光盘里面找一下。

有没有即可以测占空比的例子?就是用捕获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即可以测占空比的例子?就是用捕获测

红外的那个例子就是,可以测试占空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