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相对于uCOS-II,使用uCOS-III中的钩子函数注意事项

楼主(2015-08-15):
使用uCOS-II的钩子函数时,一般都是直接使能:
#define OS_APP_HOOKS_EN           1u
就可以在钩子函数中写代码了。
===================================================
但是对于uCOS-III函数,除了使能:
#define OS_CFG_APP_HOOKS_EN             DEF_ENABLED
以外,还要初始化函数App_OS_SetAllHooks();
这样在钩子函数中写的代码才可以被系统所调用。另外就是这个函数要放在函数OSInit()后面。
因为这个函数会做一次钩子函数路径清除操作:

#if (OS_CFG_APP_HOOKS_EN == DEF_ENABLED)
#if (OS_CFG_TASK_STK_REDZONE_EN == DEF_ENABLED)
    OS_AppRedzoneHitHookPtr = DEF_NULL;
#endif
    OS_AppTaskCreateHookPtr = DEF_NULL;
    OS_AppTaskDelHookPtr    = DEF_NULL;
    OS_AppTaskReturnHookPtr = DEF_NULL;

    OS_AppIdleTaskHookPtr   = DEF_NULL;
    OS_AppStatTaskHookPtr   = DEF_NULL;
    OS_AppTaskSwHookPtr     = DEF_NULL;
    OS_AppTimeTickHookPtr   = DEF_NULL;
#endif

网友(2020-04-29):
这个曾经用过,在hook函数中,每次调用切换dma来采集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