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的开关中断函数 taskDISABLE_INTERRUPTS()和taskENABLE_INTERRUPTS()

楼主(2015-08-18):
/**
* task. h
*
* Macro to dis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 \defgroup taskDISABLE_INTERRUPTS taskDISABLE_INTERRUPTS
* \ingroup SchedulerControl
*/
#define taskDISABLE_INTERRUPTS()           portDISABLE_INTERRUPTS()

/**
* task. h
*
* Macro to enable microcontroller interrupts.
*
* \defgroup taskENABLE_INTERRUPTS taskENABLE_INTERRUPTS
* \ingroup SchedulerControl
*/
#define taskENABLE_INTERRUPTS()        portENABLE_INTERRUPTS()

网友(2016-04-03):
与这两个是一样的效果吗
__set_PRIMASK(1)
__set_PRIMASK(0)

楼主:
有区别,具体可以看源码实现,FreeRTOS开关中断使用的是BASEPRI寄存器。

网友A:
RTOS的关闭中断函数会关掉硬体中断吗?

因为我enable了一个Timer 3, 每1ms计数一次,累加全域变数, 然后用 taskDISABLE_INTERRUPTS()和taskENABLE_INTERRUPTS(), 发觉Timer3还是会累加全域变数, 除非真的把Timer3 disable, 才不会累加全域变数.

我疑惑task DISABLE_INTERRUPTS()和tasks ENABLE_INTERRUPTS()所指的中断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