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图流怎样给Button贴图,基于STemWin

楼主(2015-08-18):
位图流怎样给Button贴图,基于STemWin、RTOS系统,BUTTON_SetStreamedBitmap显示不出来

网友:
可以显示出来,看我们60期emWin教程的流位图部分,这个部分我以前测试的时候不能显示出来,实际是可以显示出来的,将这两个变量设置成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是可以,我也调通了,但是我是用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800, 480, 0, WM_CF_SHOW|WM_CF_HASTRANS, 0 },
  { IMAGE_CreateIndirect, "Image", ID_IMAGE_0, 0, 0, 400, 480, 0, 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ID_BUTTON_0, 0, 96, 134, 96,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ID_BUTTON_1, 0, 192, 134, 96,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ID_BUTTON_2, 0, 288, 134, 96,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ID_BUTTON_3, 0, 384, 134, 96,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0, 146, 113, 199, 64,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1, 6, 33, 110, 34,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2, 344, 36, 51, 34,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3, 352, 157, 46,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4, 146, 208, 199, 64,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5, 352, 253, 46,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6, 146, 306, 199, 64,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7, 352, 347, 46,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8, 146, 403, 199, 64,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9, 352, 445, 46, 20, 0, 0x64, 0 },
  { MULTIPAGE_CreateIndirect, "Multipage", ID_MULTIPAGE_0, 400, 0, 400, 48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在初始化case WM_INIT_DIALOG:下贴图就显示不出来,和图层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显示出来,看我们60期emWin教程的流位图部分,这个部分我以前测试的时候不能显示出来,实际是可以显示出来的,将这两个变量设置成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是可以,我也调通了,但是我是用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的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可以,我也调通了,但是我是用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的就不行。

是否方便看下你是怎么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方便看下你是怎么创建的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网友:
引用 网友B: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

不是这个,是你的对话框上面按键流位图的创建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是你的对话框上面按键流位图的创建函数。

通过这个函数GUI_CreateDialogBox加资源表,创建的,BUTTON_CreateIndirect,没有使用hButton = BUTTON_Create(200, 200, 300, 200, GUI_ID_OK, WM_CF_SHOW|WM_CF_HASTRANS);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