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DM9000A,上微机测试程序无法连接

楼主(2015-08-19):
网线连上后指示灯亮,但测试程序无法建立连接,也拼不通,运行DM9000A测试程序时,发现DM9000A的FIFO写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啊?用的是V3板的Ex024-以太网远程数据采集例程。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试Ex011-TCP通信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Ex011-TCP通信程序编译出错,不知道怎么改。运行DM9000A测试程序时,读的ID值不对,我以为每片不一样就直接跳过了,直到FIFO写出错才知道芯片没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011-TCP通信程序编译出错,不知道怎么改。运行DM9000A测试程序时,读的ID值不对,我以为每片不一样就直接跳过了,直到FIFO写出错才知道芯片没正常工作
wait小乖:是的 先在这里感谢啦

我在这里下载了一个测试,没问题啊,MDK4.72测试的。Ex01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

楼主:
我重新下来看看。暂时用示波器看了看,写的时候片选比写允许信号早几十个纳秒,但读的时候片选和读允许基本同时,读允许还早一个纳秒左右

楼主:
Ex011也是一样的现象,看来有可能是布线出问题了

楼主:
单片机焊得不正但好象没短路,这对DM9000A读数据有影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