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如果在FreeRTOS中使能了configASSERT_DEFINED就必须得使用NVIC分组四

楼主(2015-08-21):
如果在FreeRTOS中使能了configASSERT_DEFINED就必须得使用NVIC分组四,

如果不使用的话,在中断函数中调用FreeRTOS的API会导致死机,其实是这个函数在
启作用:

网友A(2018-04-09):
好似看到你提过 用RTOS  要吧systic 和pend 这两个优先级设置为分组4  ??? ucos也一样? 我目前都默认没分组感觉还没有碰到问题。  帮忙看看 这个改多少  ??  一劳永逸弄成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似看到你提过 用RTOS  要吧systic 和pend 这两个优先级设置为分组4  ??? ucos也一样? 我目前都默认没 ...

你不用设置这个,FreeRTOS自己会配置PendSV,Systick和SVC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用设置这个,FreeRTOS自己会配置PendSV,Systick和SVC

我现在是用的ucos。。。也是要一样设置吗?   目前都是默认还没发现问题。
如果需要设置, 我在cubemx那个图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