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注意uCOS-II,uCOS-III跟FreeRTOS在消息传递上的不同(消息邮箱,消息队列,任务消

楼主(2015-08-21):
凡是涉及到消息传递的,uCOS-II和uCOS-III的机制基本都是传递指针。
FreeRTOS涉及到消息传递的基本都是采取复制数据方式。

网友(2016-03-17):
复制数据方式 这个是不是效率很低啊。比如队列里,要压入一个数组,是不是要把整个数组都复制一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数据方式 这个是不是效率很低啊。比如队列里,要压入一个数组,是不是要把整个数组都复制一遍啊

各有利弊吧

网友:
没想出有利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出有利的地方

发数据的时候,数据是用局部变量存储的,函数退出,局部变量就释放了,这个时候这种复制就有优势了。
而是由UCOS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中断函数给任务发消息的时候。

网友:
这个其实一样的,指针的话指向的数据都是全局变量的,这个和FreeRTOS创建队列时要开辟内存空间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