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时间片调用默认的时间片是1.

楼主(2015-08-23):
(图片)

网友(2016-01-20):
这跟时间片没有关系

默认情况下(宏configUSE_TIME_SLICING未定义或者宏configUSE_TIME_SLICING设置为1),FreeRTOS使用基于时间片的优先级抢占式调度器。这意味着RTOS调度器总是运行处于最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在每个RTOS 系统节拍中断时在相同优先级的多个任务间进行任务切换。如果宏configUSE_TIME_SLICING设置为0,RTOS调度器仍然总是运行处于最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但是当RTOS 系统节拍中断发生时,相同优先级的多个任务之间不再进行任务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时间片没有关系

默认情况下(宏configUSE_TIME_SLICING未定义或者宏configUSE_TIME_SLICING设置为1),FreeRTOS使用基于时间片的优先级抢占式调度器。这意味着RTOS调度器总是运行处于最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在每个RTOS 系统节拍中断时在相同优先级的多个任务间进行任务切换。 ..

这就是时间片的作用。。。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吗? 设置为0 相同优先级任务不进行切换,设置为1,每个时钟节拍切换,设置为2,每2个时钟节拍切换,依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吗? 设置为0 相同优先级任务不进行切换,设置为1,每个时钟节拍切换,设置为2,每2个时钟节拍切换,依次。。。

设置为0的话,同优先级任务只有一个会执行。其余情况就按照时间片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