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例] 关于emWIn不能同时显示多个小工具,向大神请教

楼主(2015-08-24):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static int Count;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armfly" ,0,0,0,240,320,FRAMEWIN_CF_MOVEABLE,0},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0,     20,80, 80,20,0,0},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1" ,GUI_ID_BUTTON1,     140,80,80,20,0,0},
    {TEXT_CreateIndirect,      "0000" ,GUI_ID_TEXT0,       90,10,140,48,0,0}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Ô»°¿òμľä±ú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 | 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FRAMEWIN_BUTTON_RIGHT,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FRAMEWIN_BUTTON_RIGHT,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FRAMEWIN_BUTTON_RIGHT,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8_ASCII);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pMSG)
{
    int NCode,Id;
    char buf[10];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TIMER:
            Count++;
            sprintf(buf,"%04d",Count);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const char *) buf);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100);
            break;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 °′ÏÂÄ3¸ö°′¼üoó·¢Ëíμ½μ±Ç°°üo¬½1μãμÄ′°¿ú */
        case WM_KEY:
            switch(((WM_KEY_INFO *)(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GUI_EndDialog(hWin,0);
                        }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GUI_EndDialog(hWin,0);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Timer2_Task(void *p_arg)
{
    WM_HWIN hDlg;
    WM_HTIMER hTimer;

    Count = 0;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memory device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hDl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cbCallback,0,0,0);
    hTimer =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Dlg),0,100,0);
    while(1)
    {
        GUI_Delay(1000);
    }
}

大神:源码如上,这是安福莱教程-对话框上使用定时器实例,我想在开发板上跑一边,结果这里面的小工具一次只能显示一个
例如:我显示Frame框架窗口,就不能显示BUTTON了,恳请大神指教原因~~~感谢

楼主:
问题找到了,但出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只要我将下面的这句给注释掉就OK了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可是为什么要注释掉这句话呢???

网友:
单看楼主的代码没问题,另外楼主说的显示了框架窗口就不能显示button不是 很理解,是指的不能够显示框架窗口上面的butto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看楼主的代码没问题,另外楼主说的显示了框架窗口就不能显示button不是 很理解,是指的不能够显示框架窗口上面的button吗。

是的,大神,现在可以显示了,
那是我把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这句给注销掉了
小弟不明白为什么要注销这句话,恳请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大神,现在可以显示了,
那是我把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这句给注销掉了
小弟不明白为什么要注销这句话,恳请大神指点

我怀疑是没有修改默认的堆栈造成的。

需要改启动文件,把stack改大一些,至少2k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