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FreeRTOS,一个任务中,如何根据不同的事件进行处理

楼主(2015-08-25):
请教下,FreeRTOS,一个任务中,如何根据不同的事件进行处理。例如:

在任务A中产生任务C事件,触发任务C开始执行操作1,;在任务B中产生任务C事件,触发任务C开始执行操作2,;中断中产生任务C事件,触发任务C开始执行操作3,大致如下:

void TaskA(void *pvParameters)
{
    .....
   任务C事件1;
}

void TaskBvoid *pvParameters)
{
    .....
   任务C事件2;
}
void XXXISR(void)
{
   ....
  任务C事件3;
}

void TaskC(void *pvParameters)
{
    .....
   switch(event)
   {
       事件1:
           操作1;break;

       事件2:           操作2;break;
       事件3:           操作3;break;
   }
}

FreeRTOS菜鸟,还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方法很多,
1. 可以使用事件标志组,任务A,B和ISR给任务C发送事件标志,不同任务发送不同的事件标志位。
2. 可以使用消息队列,任务C接收到不同的消息数据处理不用操作。
3. 也可以使用在V8.2.0及其以后版本里面新增的任务邮箱功能,处理起来跟第2种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