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LED-595-5.0] 5寸数码管 74HC595静态显示 1位 2位 3位 4位 5位

楼主(2015-08-25):
[LED-595-5.0] 5寸数码管 74HC595静态显示 1位 2位 3位 4位 5位
DC 18-36V 宽供电电压范围; 74HC595+ULN2803静态驱动显示; 只需要单片机3个输出IO即可驱动,3个IO
支持级联。逻辑电平自适应,支持3.3V, 5.0V单片机。集成信号有缓冲器,因此级联再多也不影响控制效果。
型号:LED-595-5.0
产品名称:5寸LED数码管显示模块
产品规格:
供电电压 : 18V-36V (推荐24V)
供电电流 : 24V供电时,全亮时70mA, 全熄时小于1mA;
工作温度 :-40 ~ 85℃ (工业级)
内部数码管 :1个红色高亮,字体尺寸 5“
外壳尺寸 :
推荐用户的板子使用KF2510-5P插座, 线序为:VCC、CLK、SDI、GND、LCK

产品优势:
1、静态显示,显示稳定。内置4片74HC595,无需CPU动态扫描,可以让单片机做其它的事情
2、只需要占用CPU的3个普通IO (输出口)即可驱动,无论级联多少个显示屏,均只需占用3个IO。
3、兼容3.3V和5V系统。可以给显示模块提供3.3V或5V电源。
4、控制IO口输入端有缓冲器,IO口集成上拉电阻,抗干扰性能好(特别是连接线较长时)
5、完美解决单片机上电复位期间的乱显问题(通过硬件方式)。保证单片机复位期间,LED数码管无显示。
6、级联输出口带限流保护。即使你将输入口和级联输出口搞反,也不会损坏显示模块。

FAQ:
1、可以和5V的STC51单片机连接吗?
答:可以。保证模块的电源和CPU的电源一致即可,支持3.3V和5V的单片机。说白了,就是支持任何单片机。
2、级联的显示模块可以显示不同的内容吗?
答:可以。调用LED595_DispStr() 函数时,第1个形参用来指定是第几个显示模块(从0开始)。
3、能够显示英文字母吗,比如A,H,F,E等?
答:可以。我们提供的函数支持ASCII字符串,因此可以ASCII和数字混合显示。比如:
调用 LED595_DispStr(0, "F12A");    /* 第1个显示屏将显示 F12A */
4、能够显示负号和小数点吗
答:可以。我们提供的函数支持带小数点的字符串,甚至4个小数点都可点亮。比如:
调用 LED595_DispStr(0, "-1.23.");    /* 第1个显示屏将显示 -1.23. */

产品靓照:

网友A(2017-03-04):
老大你这个有链接吗?可以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这个有链接吗?可以买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1436646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