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中打印任务执行情况的portALT_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实现方法

楼主(2015-08-25):
portALT_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的实现在例子:CORTEX_STM32L152_IAR中有函数。
实际测试了一下这种方法,不好用,测试出来CPU利用率不正确,估计哪里有bug
=====================================================

楼主:
最近做的V4板子里面的FreeRTOS例子我一直用的是:
port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
portALT_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和port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只能二选一:

楼主:
使用1楼的实现方法可以让系统更少的进入定时器中断:
void vConfigureTimerForRunTimeStats( void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The time base for the run time stats is generated by the 16 bit timer 6.
    Each time the timer overflows ulTIM6_OverflowCount is incremented.
    Therefore, when converting the total run time to a 32 bit number, the most
    significant two bytes are given by ulTIM6_OverflowCount and the least
    significant two bytes are given by the current TIM6 counter value.  Care
    must be taken with data    consistency when combining the two in case a timer
    overflow occurs as the value is being read.
    The portCONFIGURE_TIMER_FOR_RUN_TIME_STATS() macro (in FreeRTOSConfig.h) is
    defined to call this function, so the kernel will call this function
    automatically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
    /* TIM6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 );
    /* The 32MHz clock divided by 5000 should tick (very) approximately every
    150uS and overflow a 16bit timer (very) approximately every 10 seconds.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5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 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
    /* Only interrupt on overflow events. */
    TIM6->CR1 |= TIM_CR1_URS;
    /* Enable the interrupt. */
    TIM_ITConfig( TIM6, TIM_IT_Update, ENABLE );
    /* Enable the TIM6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 Not used as 4 bits are used for the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6, TIM_IT_Update );
    TIM_Cmd( TIM6, ENABLE );
}
/*-----------------------------------------------------------*/
void TIM6_IRQHandler( void )
{
    /* Interrupt handler for TIM 6
    The time base for the run time stats is generated by the 16 bit timer 6.
    Each time the timer overflows ulTIM6_OverflowCount is incremented.
    Therefore, when converting the total run time to a 32 bit number, the most
    significant two bytes are given by ulTIM6_OverflowCount and the least
    significant two bytes are given by the current TIM6 counter value.  Care
    must be taken with data    consistency when combining the two in case a timer
    overflow occurs as the value is being read. */
    if( TIM_GetITStatus( TIM6, TIM_IT_Update) != RESET)
    {
        ulTIM6_OverflowCount++;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6, TIM_IT_Updat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