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hm格式的电子书打开是空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8-26):
    [li]
    解决方法 A
    1. 双击此chm格式的电子书文件。2. 在“打开文件安全警告”对话框,单击以清除“打开此文件前始终询问”复选框。
    3. 单击“打开”。

    [/li][li]

    解决方法 B
    1. 右键单击该 chm格式的电子书,然后单击“属性”。2. 单击“取消阻止”或者选“解除锁定”
    OK 现在我们就搞定了chm格式的电子书打开是空白的问题了

    [/li]

网友(2017-06-02):
感谢,之前是用的RT-THREAD 里面有LWIP移植好的协议栈和接口,但是一直没有深入学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