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为什么不用void  OSIntEnter (void)

楼主(2015-08-26):
为什么不用void  OSIntEnter (void)        而用下面的替换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是必须的吗?

网友:
建议用OSIntEnter ,后来我给V4板子的都改成这个了。因为UCOS设置了一个最大支持255级中断嵌套,实际上也到不了这么多,所以直接用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也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