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OS-III+UCGUI移植触摸后卡顿
努力学习UCOS-III+UCGUI

楼主(2015-08-26):
用的是UCOS-III3.03+UCGUI3.98,不带触摸时基本没问题,high speed有330W,但是加了触摸之后,光标可以跟随移动,但是很卡,而且high speed掉到7W多,请问哪里可以做优化吗,百度不到相关信息,希望可以得到小伙伴的倾情帮助,谢谢!

网友:
方便的话,我看下你做的UCGUI底层接口文件,优化的话,只需优化这几个地方,看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这个部分,
跟UCGUI是差不多,大概也是这几个点
===============================================================

楼主:
这是不带触摸跑的

这是不带触摸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我看下你做的UCGUI底层接口文件,优化的话,只需优化这几个地方,看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这个部分,
跟UCGUI是差不多,大概也是这几个点
===============================================================

.......(2015-08-26 23:40)嬀/color]
eric大神,你要的底层接口是不是我图片上传的那些

网友: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你好像忘记修改了,就是绘制16bpp的地方,这个地方优化后你显示对话框等控件的时候,速度才快。

这里有以前做的uCGUI3.98工程,你可以参考下底层接口部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3
==================================================
我这里其单独整理出来了:
/*
*********************************************************************************************************
*
*    模块名称 : uCGUI底层驱动接口
*    文件名称 : bsp_tft_ucgui.h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uCGUI底层驱动接口
*********************************************************************************************************
*/
#include "LCD_Private.h"      /* private modul definitions & config */
#include "GUI_Private.h"
#include "GUIDebug.h"
#include "LCD_RA8875.h"
#include "stm32f4xx.h"
#define BKCOLOR LCD_BKCOLORINDEX
#define   COLOR LCD_COLORINDEX
__IO uint8_t s_ucRA8875BusyNow = 0;
int LCD_L0_Init(void)
{
    return 0;
}
void LCD_L0_SetPixelIndex(int x, int y, int PixelIndex)
{
    s_ucRA8875BusyNow = 1;
    LCD_PutPixel(x,y,PixelIndex);
    s_ucRA8875BusyNow = 0;
}
unsigned int LCD_L0_GetPixelIndex(int x, int y)
{
    unsigned int PixelIndex;
    s_ucRA8875BusyNow = 1;
    PixelIndex = LCD_GetPixel(x, y);
    s_ucRA8875BusyNow = 0;
    return PixelIndex;
}
void LCD_L0_SetOrg(int x,int y)
{
}
void LCD_L0_XorPixel(int x, int y)
{
    LCD_PIXELINDEX Index;
    s_ucRA8875BusyNow = 1;
    Index = LCD_GetPixel(x,y);
    s_ucRA8875BusyNow = 0;
    LCD_PutPixel(x,y,LCD_NUM_COLORS-1-Index);
}
void LCD_L0_DrawHLine  (int x0, int y,  int x1)
{
    LCD_DrawLineH(x0, y, x1, LCD_COLORINDEX);
}
void LCD_L0_DrawVLine (int x, int y0,  int y1)
{
    LCD_DrawLineV(x, y0, y1, LCD_COLORINDEX);
}
void LCD_L0_FillRect(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
    s_ucRA8875BusyNow = 1;
    BTE_SetTarBlock(x0, y0, y1-y0+1, x1-x0+1, 0);    /* 设置BTE位置和宽度高度 */
    BTE_SetOperateCode(0x0C);                        /* 设定BTE 操作码和光栅运算码  REG[51h] Bit[3:0] = 0Ch */
    RA8875_SetFrontColor(LCD_COLORINDEX);            /* 设置BTE前景色 */
    BTE_Start();                                    /* 开启BTE 功能 */
    BTE_Wait();                                        /* 等待操作结束 */
    s_ucRA8875BusyNow = 0;
}
void DrawBitLine1BPP(int x, int y, U8 const*p, int Diff, int xsize, const LCD_PIXELINDEX*pTrans)
{
  LCD_PIXELINDEX pixels;
  LCD_PIXELINDEX Index0 = *(pTrans+0);
  LCD_PIXELINDEX Index1 = *(pTrans+1);
/*
// Jump to right entry point
*/
  pixels = *p;
  switch (GUI_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TRANS|LCD_DRAWMODE_XOR)) {
  case 0:
    #if defined (SETNEXTPIXEL)   /* Optimization ! */
      x+=Diff;
      LCD_PutPixel(x,y);
    #endif
    switch (Diff&7) {
    case 0:
      goto WriteBit0;
    case 1:
      goto WriteBit1;
    case 2:
      goto WriteBit2;
    case 3:
      goto WriteBit3;
    case 4:
      goto WriteBit4;
    case 5:
      goto WriteBit5;
    case 6:
      goto WriteBit6;
    case 7:
      goto WriteBit7;
    }
    break;
  case LCD_DRAWMODE_TRANS:
    switch (Diff&7) {
    case 0:
      goto WriteTBit0;
    case 1:
      goto WriteTBit1;
    case 2:
      goto WriteTBit2;
    case 3:
      goto WriteTBit3;
    case 4:
      goto WriteTBit4;
    case 5:
      goto WriteTBit5;
    case 6:
      goto WriteTBit6;
    case 7:
      goto WriteTBit7;
    }
    break;
  case LCD_DRAWMODE_XOR:
    switch (Diff&7) {
    case 0:
      goto WriteXBit0;
    case 1:
      goto WriteXBit1;
    case 2:
      goto WriteXBit2;
    case 3:
      goto WriteXBit3;
    case 4:
      goto WriteXBit4;
    case 5:
      goto WriteXBit5;
    case 6:
      goto WriteXBit6;
    case 7:
      goto WriteXBit7;
    }
  }
/*
        Write with transparency
*/
  WriteTBit0:
   if (pixels&(1<<7)) LCD_PutPixel(x+0, y, Index1);
    if (!--xsize)
      return;
  WriteTBit1:
    if (pixels&(1<<6)) LCD_PutPixel(x+1, y, Index1);
    if (!--xsize)
      return;
  WriteTBit2:
    if (pixels&(1<<5)) LCD_PutPixel(x+2, y, Index1);
    if (!--xsize)
      return;
  WriteTBit3:
    if (pixels&(1<<4)) LCD_PutPixel(x+3, y, Index1);
    if (!--xsize)
      return;
  WriteTBit4:
    if (pixels&(1<<3)) LCD_PutPixel(x+4, y, Index1);
    if (!--xsize)
      return;
  WriteTBit5:
    if (pixels&(1<<2)) LCD_PutPixel(x+5, y, Index1);
    if (!--xsize)
      return;
  WriteTBit6:
    if (pixels&(1<<1)) LCD_PutPixel(x+6, y, Index1);
    if (!--xsize)
      return;
  WriteTBit7:
    if (pixels&(1<<0)) LCD_PutPixel(x+7, y, Index1);
    if (!--xsize)
      return;
    x+=8;
    pixels = *(++p);
    goto WriteTBit0;
/*
        Write without transparency
*/
  WriteBit0:
    LCD_PutPixel(x+0, y, (pixels&(1<<7)) ? Index1 : Index0);
    if (!--xsize)
      return;
  WriteBit1:
    LCD_PutPixel(x+1, y, (pixels&(1<<6)) ? Index1 : Index0);
    if (!--xsize)
      return;
  WriteBit2:
    LCD_PutPixel(x+2, y, (pixels&(1<<5)) ? Index1 : Index0);
    if (!--xsize)
      return;
  WriteBit3:
    LCD_PutPixel(x+3, y, (pixels&(1<<4)) ? Index1 : Index0);
    if (!--xsize)
      return;
  WriteBit4:
    LCD_PutPixel(x+4, y, (pixels&(1<<3)) ? Index1 : Index0);
    if (!--xsize)
      return;
  WriteBit5:
    LCD_PutPixel(x+5, y, (pixels&(1<<2)) ? Index1 : Index0);
    if (!--xsize)
      return;
  WriteBit6:
    LCD_PutPixel(x+6, y, (pixels&(1<<1)) ? Index1 : Index0);
    if (!--xsize)
      return;
  WriteBit7:
    LCD_PutPixel(x+7, y, (pixels&(1<<0)) ? Index1 : Index0);
    if (!--xsize)
      return;
    x+=8;
    pixels = *(++p);
    goto WriteBit0;
/*
        Write XOR mode
*/
  WriteXBit0:
    if (pixels&(1<<7))
      LCD_L0_XorPixel(x+0, y);
    if (!--xsize)
      return;
  WriteXBit1:
    if (pixels&(1<<6))
      LCD_L0_XorPixel(x+1, y);
    if (!--xsize)
      return;
  WriteXBit2:
    if (pixels&(1<<5))
      LCD_L0_XorPixel(x+2, y);
    if (!--xsize)
      return;
  WriteXBit3:
    if (pixels&(1<<4))
      LCD_L0_XorPixel(x+3, y);
    if (!--xsize)
      return;
  WriteXBit4:
    if (pixels&(1<<3))
      LCD_L0_XorPixel(x+4, y);
    if (!--xsize)
      return;
  WriteXBit5:
    if (pixels&(1<<2))
      LCD_L0_XorPixel(x+5, y);
    if (!--xsize)
      return;
  WriteXBit6:
    if (pixels&(1<<1))
      LCD_L0_XorPixel(x+6, y);
    if (!--xsize)
      return;
  WriteXBit7:
    if (pixels&(1<<0))
      LCD_L0_XorPixel(x+7, y);
    if (!--xsize)
      return;
    x+=8;
    pixels = *(++p);
    goto WriteXBit0;

}
static void  DrawBitLine2BPP(int x, int y, U8 const*p, int Diff, int xsize, const LCD_PIXELINDEX*pTrans) {
  LCD_PIXELINDEX pixels;
/*
// Jump to right entry point
*/
  pixels = *p;
  if (pTrans) {
    /*
      with palette
    */
    if (GUI_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TRANS) switch (Diff&3) {
    case 0:
      goto WriteTBit0;
    case 1:
      goto WriteTBit1;
    case 2:
      goto WriteTBit2;
    default:
      goto WriteTBit3;
    } else switch (Diff&3) {
    case 0:
      goto WriteBit0;
    case 1:
      goto WriteBit1;
    case 2:
      goto WriteBit2;
    default:
      goto WriteBit3;
    }
  /*
          Write without transparency
  */
  WriteBit0:
    LCD_PutPixel(x+0, y, *(pTrans+(pixels>>6)));
    if (!--xsize)
      return;
  WriteBit1:
    LCD_PutPixel(x+1, y, *(pTrans+(3&(pixels>>4))));
    if (!--xsize)
      return;
  WriteBit2:
    LCD_PutPixel(x+2, y, *(pTrans+(3&(pixels>>2))));
    if (!--xsize)
      return;
  WriteBit3:
    LCD_PutPixel(x+3, y, *(pTrans+(3&(pixels))));
    if (!--xsize)
      return;
    pixels = *(++p);
    x+=4;
    goto WriteBit0;
  /*
          Write with transparency
  */
  WriteTBit0:
    if (pixels&(3<<6))
      LCD_PutPixel(x+0, y, *(pTrans+(pixels>>6)));
    if (!--xsize)
      return;
  WriteTBit1:
    if (pixels&(3<<4))
      LCD_PutPixel(x+1, y, *(pTrans+(3&(pixels>>4))));
    if (!--xsize)
      return;
  WriteTBit2:
    if (pixels&(3<<2))
      LCD_PutPixel(x+2, y, *(pTrans+(3&(pixels>>2))));
    if (!--xsize)
      return;
  WriteTBit3:
    if (pixels&(3<<0))
      LCD_PutPixel(x+3, y, *(pTrans+(3&(pixels))));
    if (!--xsize)
      return;
    pixels = *(++p);
    x+=4;
    goto WriteTBit0;
  } else {
    /*
      without palette
    */
    if (GUI_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TRANS) switch (Diff&3) {
    case 0:
      goto WriteDDPTBit0;
    case 1:
      goto WriteDDPTBit1;
    case 2:
      goto WriteDDPTBit2;
    default:
      goto WriteDDPTBit3;
    } else switch (Diff&3) {
    case 0:
      goto WriteDDPBit0;
    case 1:
      goto WriteDDPBit1;
    case 2:
      goto WriteDDPBit2;
    default:
      goto WriteDDPBit3;
    }
  /*
          Write without transparency
  */
  WriteDDPBit0:
    LCD_PutPixel(x+0, y, (pixels>>6));
    if (!--xsize)
      return;
  WriteDDPBit1:
    LCD_PutPixel(x+1, y, (3&(pixels>>4)));
    if (!--xsize)
      return;
  WriteDDPBit2:
    LCD_PutPixel(x+2, y, (3&(pixels>>2)));
    if (!--xsize)
      return;
  WriteDDPBit3:
    LCD_PutPixel(x+3, y, (3&(pixels)));
    if (!--xsize)
      return;
    pixels = *(++p);
    x+=4;
    goto WriteDDPBit0;
  /*
          Write with transparency
  */
  WriteDDPTBit0:
    if (pixels&(3<<6))
      LCD_PutPixel(x+0, y, (pixels>>6));
    if (!--xsize)
      return;
  WriteDDPTBit1:
    if (pixels&(3<<4))
      LCD_PutPixel(x+1, y, (3&(pixels>>4)));
    if (!--xsize)
      return;
  WriteDDPTBit2:
    if (pixels&(3<<2))
      LCD_PutPixel(x+2, y, (3&(pixels>>2)));
    if (!--xsize)
      return;
  WriteDDPTBit3:
    if (pixels&(3<<0))
      LCD_PutPixel(x+3, y, (3&(pixels)));
    if (!--xsize)
      return;
    pixels = *(++p);
    x+=4;
    goto WriteDDPTBit0;
  }
}
static void  DrawBitLine4BPP(int x, int y, U8 const*p, int Diff, int xsize, const LCD_PIXELINDEX*pTrans)
{
  LCD_PIXELINDEX pixels;
  pixels = *p;
  if (pTrans)
  {
    if (GUI_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TRANS)
    {
      if ((Diff&1) ==0)
        goto WriteTBit0;
        goto WriteTBit1;
    }
    else
    {
      if ((Diff&1) ==0)
        goto WriteBit0;
        goto WriteBit1;
    }
  WriteBit0:
    LCD_PutPixel(x+0, y, *(pTrans+(pixels>>4)));
    if (!--xsize)
      return;
  WriteBit1:
    LCD_PutPixel(x+1, y, *(pTrans+(pixels&0xf)));
    if (!--xsize)
      return;
    x+=2;
    pixels = *(++p);
    goto WriteBit0;
  /*
          Write with transparency
  */
  WriteTBit0:
    if (pixels>>4)
      LCD_PutPixel(x+0, y, *(pTrans+(pixels>>4)));
    if (!--xsize)
      return;
  WriteTBit1:
    if (pixels&0xf)
      LCD_PutPixel(x+1, y, *(pTrans+(pixels&0xf)));
    if (!--xsize)
      return;
    x+=2;
    pixels = *(++p);
    goto WriteTBit0;
  } else {
    /*
      without palette
    */
    if (GUI_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TRANS) {
      if ((Diff&1) ==0)
        goto WriteDDPTBit0;
      goto WriteDDPTBit1;
    } else {
      if ((Diff&1) ==0)
        goto WriteDDPBit0;
      goto WriteDDPBit1;
    }
  /*
          Write without transparency
  */
  WriteDDPBit0:
    LCD_PutPixel(x+0, y, (pixels>>4));
    if (!--xsize)
      return;
  WriteDDPBit1:
    LCD_PutPixel(x+1, y, (pixels&0xf));
    if (!--xsize)
      return;
    x+=2;
    pixels = *(++p);
    goto WriteDDPBit0;
  /*
          Write with transparency
  */
  WriteDDPTBit0:
    if (pixels>>4)
      LCD_PutPixel(x+0, y, (pixels>>4));
    if (!--xsize)
      return;
  WriteDDPTBit1:
    if (pixels&0xf)
      LCD_PutPixel(x+1, y, (pixels&0xf));
    if (!--xsize)
      return;
    x+=2;
    pixels = *(++p);
    goto WriteDDPTBit0;
  }
}
void DrawBitLine8BPP(int x, int y, U8 const*p, int xsize, const LCD_PIXELINDEX*pTrans) {
  LCD_PIXELINDEX pixel;
  if ((GUI_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TRANS)==0) {
    if (pTrans) {
      for (;xsize > 0; xsize--,x++,p++) {
        pixel = *p;
        LCD_PutPixel(x, y, *(pTrans+pixel));
      }
    } else {
      for (;xsize > 0; xsize--,x++,p++) {
        LCD_PutPixel(x, y, *p);
      }
    }
  } else {   /* Handle transparent bitmap */
    if (pTrans) {
      for (; xsize > 0; xsize--, x++, p++) {
        pixel = *p;
        if (pixel) {
          LCD_PutPixel(x+0, y, *(pTrans+pixel));
        }
      }
    } else {
      for (; xsize > 0; xsize--, x++, p++) {
        pixel = *p;
        if (pixel) {
          LCD_PutPixel(x+0, y, pixel);
        }
      }
    }
  }
}
void DrawBitLine16BPP(int x, int y, U16 const*p, int xsize)
{
  LCD_PIXELINDEX Index;
  int j = 0;
  if ((GUI_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TRANS)==0)
  {
//    for (;xsize > 0; xsize--,x++,p++)
//    {
//      LCD_PutPixel(x, y, *p);
//    }
    s_ucRA8875BusyNow = 1;
    RA8875_SetCursor(x,y);
    RA8875_REG = 0x02;
    for (;xsize > 0; xsize--,p++)
    {
        RA8875_RAM = *p;
    }
    s_ucRA8875BusyNow = 0;
  }
  else
  {   /* Handle transparent bitmap */
//    for (; xsize > 0; xsize--, x++, p++)
//    {
//      Index = *p;
//      if (Index)
//      {
//        LCD_PutPixel(x+0, y, Index);
//      }
//    }
    s_ucRA8875BusyNow = 1;
    RA8875_SetCursor(x,y);
    RA8875_REG = 0x02;
    for (;xsize > 0; xsize--,p++,j++)
    {
        Index = *p;
        if(Index)
        {
             RA8875_RAM = *p;
        }
        else
        {
            RA8875_SetCursor(x+j,y);
            RA8875_REG = 0x02;
            RA8875_RAM = *p;
        }
    }
    s_ucRA8875BusyNow = 0;
  }
}
void LCD_L0_DrawBitmap   (int x0, int y0,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itsPerPixel,
                       int BytesPerLine,
                       const U8* pData, int Diff,
                       const LCD_PIXELINDEX* pTrans)
{
  int i;
  switch (BitsPerPixel)
  {
  case 1:
    for (i=0; i<ysize; i++)
    {
      DrawBitLine1BPP(x0, i+y0, pData, Diff, xsize, pTrans);
      pData += BytesPerLine;
    }
    break;
  case 2:
    for (i=0; i<ysize; i++)
    {
      DrawBitLine2BPP(x0, i+y0, pData, Diff, xsize, pTrans);
      pData += BytesPerLine;
    }
    break;
  case 4:
    for (i=0; i<ysize; i++)
    {
      DrawBitLine4BPP(x0, i+y0, pData, Diff, xsize, pTrans);
      pData += BytesPerLine;
    }
    break;
  case 8:
    for (i=0; i<ysize; i++)
    {
      DrawBitLine8BPP(x0, i+y0, pData, xsize, pTrans);
      pData += BytesPerLine;
    }
    break;
  case 16:
    for (i=0; i<ysize; i++)
    {
      DrawBitLine16BPP(x0, i+y0, (U16*)pData, xsize);
      pData += BytesPerLine;
    }
    break;
  }
}
void LCD_L0_SetLUTEntry(U8 Pos, LCD_COLOR color){}
void LCD_L0_On(void){}
void * LCD_L0_GetDevFunc(int Index) {
  GUI_USE_PARA(Index);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你好像忘记修改了,就是绘制16bpp的地方,这个地方优化后你显示对话框等控件的时候,速度才快。

这里有以前做的uCGUI3.98工程,你可以参考下底层接口部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3
.......(2015-08-27 00:21)嬀/color]
感激不尽,我明天再看看,大神早点休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你好像忘记修改了,就是绘制16bpp的地方,这个地方优化后你显示对话框等控件的时候,速度才快。

这里有以前做的uCGUI3.98工程,你可以参考下底层接口部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3
.......(2015-08-27 00:21)嬀/color]
有FSMC的都用FSMC了  不过我的这块MiniSTM32似乎是直接用IO驱动的   那个写RAM地址的是不是跟FSMC有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FSMC的都用FSMC了  不过我的这块MiniSTM32似乎是直接用IO驱动的   那个写RAM地址的是不是跟FSMC有关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