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已经不是以前那个RTX了,V4.78版本源码居然还有编译警告!!估计是没有测试RTX仅

楼主(2015-08-27):
在使用uCOS-II,uCOS-III和FreeRTOS的时候,都没有警告。RTX的4.78版本居然源码可以有警告,再一次
的用事实告诉我们RTX已经不是以前的RTX了,看来得转投到CMSIS-RTOS RTX上面了,出现这种情况应该
是官方没有单独的测试RTX,没有照顾到一直追随RTX的老客户。
=============================================================

网友:
其实rtx的源码基本没有改动了,去掉关于cmsis的支持,其实还是470版本。

还没有我改动的多。。。

最大的变化是 增加动态内存功能和cm0的os相关层,rtx现在支持它自己的alloc和free了,还有就是cm0上也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rtx的源码基本没有改动了,去掉关于cmsis的支持,其实还是470版本。

还没有我改动的多。。。

最大的变化是 增加动态内存功能和cm0的os相关层,rtx现在支持它自己的alloc和free了,还有就是cm0上也可以使用了

谢谢告知,多了一个rt_Memory.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