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关于大量介绍指针和结构体方面的书籍呗

楼主(2015-08-28):
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关于大量介绍指针和结构体方面的书籍呗,现在我写程序发现指针和结构体太重要了,麻烦大家推荐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
一般的C语言教程都有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建议先读一下书,然后用自己的理解并自行实现:队列、堆栈、链表的各类算法,通过这些基本的锻炼后,指针、结构体你就已经掌握得比较深刻了,同时,以上这几种基本的算法在程序设计中非常有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学数据结构没什么用呢,很少地方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学数据结构没什么用呢,很少地方能用到

无论是哪种语言编程,基本功就两条:数据结构,算法。这样才能根据实际的工艺进行程序设计。

网友:
<<C和指针>>感觉不错,闲暇时仔细揣摩每次都会有收获。如果学习做嵌入式开发不是很久,先不用学太深的算法和结构,浅显的就够了,深入的东西等有用到再去找答案,推荐《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中的常用算法》,《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中的数据结构》,两本书都比较浅显,注重应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5-10-26):
引用 网友B:
<<C和指针>>感觉不错,闲暇时仔细揣摩每次都会有收获。如果学习做嵌入式开发不是很久,先不用学太深的算法和结构,浅显的就够了,深入的东西等有用到再去找答案,推荐《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中的常用算法》,《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中的数据结构》,两本书都比较浅显,注 ..

这两本书我都有买了。算法那本,就是手册,要用到时就参考下。不过数据结构的那本好像已经没有了。只能买复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