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移植的uCOSIII程序跑一段时间总是死在OS_TickListRemove(p_tcb);

楼主(2015-08-28):
最近在把STM32F107上裸跑的程序移植了uCOSIII,移植后,程序跑一段时间就会卡死在OS_TickListRemove(p_tcb);     os_core.c文件下void OS_TaskRdy(OS_TCB  *p_tcb)下的OS_TickListRemove(p_tcb); ,
而且时间不太固定,有时几分钟,有时1个小时左右,程序就卡死在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下了,我也没动过系统内核的东西啊,怎么就会在那里出现异常呢?请高手指导!

网友:
任务里面就简单的加个LED闪烁,别的什么都不要加,只创建一个启动任务,看看是不是uCOS-III里面其它任务造成的。

楼主:
恩    单跑一个简单的任务,没有出现问题,现在逐渐放开任务    慢慢进行锁定问题出现在哪个任务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