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中的调度锁是通过关闭滴答定时器中断来实现

楼主(2015-08-28):
================================================

#define OS_LOCK()       NVIC_ST_CTRL   =  0x0005
#define OS_UNLOCK()     NVIC_ST_CTRL   =  0x0007

网友:
还有pendsv  这个也是会被异步产生调度的中断源

而且也锁不住svc产生的调度,也就是os_前缀的内核函数还是会产生任务切换,这对api之间调用内核api函数就要小心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