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使用STM32F207+UCOSII+SDIO+USB+VS1003录音问题

楼主(2015-08-31):
最近用VS1003做个录音机的实验,使用VS1003进行录音,将录音数据读到外部RAM中,RAM满了之后用FATFS0.11存储成一个wav文件,奇怪的是发现wav文件在电脑上有咔咔的声音,还挺规律的,若是在vs1003上直接播放就会卡死。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
将录音机的任务设置为最高的优先级任务试试,感觉是中断或者哪里有定期的干扰造成的。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使用裸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录音机的任务设置为最高的优先级任务试试,感觉是中断或者哪里有定期的干扰造成的。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使用裸机试试。

嗯嗯 使用过裸机测试,裸机就使用vs1003 和文件系统,SD卡,结果和操作系统的是一模一样。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使用过裸机测试,裸机就使用vs1003 和文件系统,SD卡,结果和操作系统的是一模一样。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呢?

想了想,用VS1003实现录音的确没有怎么搞过,你的这个平台实现放音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想,用VS1003实现录音的确没有怎么搞过,你的这个平台实现放音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我找到问题了,原来咱们开发板上的那个SD卡驱动,用于FATFS的那个里面

Status = SD_WriteMultiBlocks((uint8_t *)buff, sector<<9 ,SECTOR_SIZE, count+1);
这个为什么要加一才行呢?我用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删掉了,每次存储Mp3数据的时候都是丢失
最后块,数据表现都是0x00,就是听起来就咔咔的声

为什么要加1才行呢,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想,用VS1003实现录音的确没有怎么搞过,你的这个平台实现放音应该没问题吧

对,放音没问题,存储到U盘都是OK的,就SD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找到问题了,原来咱们开发板上的那个SD卡驱动,用于FATFS的那个里面

Status = SD_WriteMultiBlocks((uint8_t *)buff, sector<<9 ,SECTOR_SIZE, count+1);
这个为什么要加一才行呢?我用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删掉了,每次存储Mp3数据的时候都是丢失

网友:
官方的提的SD卡驱动库有bug(就是bsp_sdio_sd这个文件),这个是站长发现的,能发现这个真是不容易。
官方这个bug还没有解决就没有再更新这个SD卡驱动了,已经转到Cube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