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实际测试FlashFS不支持中文文件名(可以支持8.3短文件名中文了)

楼主(2015-08-31):
实际测试FlashFS不支持中文文件名,这个算是FlashFS不太好的地方吧,不过实际项目用英文和数字也够了。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显示
================================================================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使用FlashFS的话,就不能再使用MicroLib。以前采用重定向fputc和fgetc实现的,并且开启微库。
不使用MicroLib会造成死机(微库没有使用半主机制,不使用微库的话,估计是开启了半主机制---待证实),
所以修改了重定向(采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现在修改的函数是_sys_write等函数,不使用半主模式。

网友:
能不能改造成支持中文文件名呢  其实就是长文件名吧  长文件名里存的是unicode  需要在gb18030之间做下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改造成支持中文文件名呢  其实就是长文件名吧  长文件名里存的是unicode  需要在gb18030之间做下转换吧

不是,短文件名无法正常显示,我将SD卡里面所有的文件都罗列出来,只有英文名正常显示了,中文名是乱码。按说应该跟FatFS一样,短文件名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FlashFS不像FatFS有可以配置编码的地方。

比如我的卡是里面放的是这些文件:

实际显示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改造成支持中文文件名呢  其实就是长文件名吧  长文件名里存的是unicode  需要在gb18030之间做下转换吧

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是我串口打印的问题。

网友:
其实就是编码转换的问题,flashfs不进行这个工作,而普通的串口终端还是mdk的串口终端,都是使用ansi编码显示,具体是中文的话就是gbk了

所以我用例程新建一个中文名文件,在板子上仿真读回还是正确的中文名,但是在电脑上就是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编码转换的问题,flashfs不进行这个工作,而普通的串口终端还是mdk的串口终端,都是使用ansi编码显示,具体是中文的话就是gbk了

所以我用例程新建一个中文名文件,在板子上仿真读回还是正确的中文名,但是在电脑上就是乱码了

今天测试发现
使用仅支持短文件名的库 FSN_CM3.lib 显示中文文件名没事.
而使用 FS_CM3.lib 支持长文件名的库有这个问题,使用这个库读短文件名按说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测试发现
使用仅支持短文件名的库 FSN_CM3.lib 显示中文文件名没事.
而使用 FS_CM3.lib 支持长文件名的库有这个问题,使用这个库读短文件名按说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

网友:
短文件名是没有编码转换的,所以看上去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