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使用FlashFS的话,将不能再使用MicroLib

楼主(2015-08-31):
这点要特别的注意,这样的话,使用printf打印的话得重新做串口重定向,因为标准库是用的半主模式。
重定向文件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Retarget.C文件即可。

网友(2017-09-02):
是不是要再Retarget.C文件里改写自己的串口打印程序

网友:
还要添加Serial.c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