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a8875 触摸屏右侧区域X轴AD值偏差很大

楼主(2015-09-02):
用的RA8875, 7寸屏, Y坐标采到的AD值都算正常,X坐标偏差很大,这里我所说的都是直接的AD值,
软件滤波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Y坐标的数据都算正常
如下图所示

左侧那一边X的AD值都稳定在一个值左右,然后Y坐标逐渐变大,这应该是正常的;
右侧红色框区域,我沿着边缘触摸下来,Y坐标的AD值也是逐渐变大,正常。但是X坐标
也在逐渐变大,从顶部的120,到了底部都变成340了,是线性增加的
不知道是触摸屏的问题,还是触摸屏本身的特性就这样?

网友:
原因很多,可能是你的触摸板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的触摸校准值不准确,还有就是你触摸的滤波算法不好,主要是这三块。

可以换个触摸板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多,可能是你的触摸板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的触摸校准值不准确,还有就是你触摸的滤波算法不好,主要是这三块。

可以换个触摸板试试看看

谢谢回复,当初没有别的屏幕,所以没有试,今天新的屏幕到了,是触摸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当初没有别的屏幕,所以没有试,今天新的屏幕到了,是触摸屏的问题

谢谢告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