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GUI当中的字库建立

楼主(2015-09-02):
大家好,最近项目当中用到汉字库,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可以将自己需要的汉字生成所需大小的字库,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使用emWin的FontCvt小软件,这个软件的使用在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有讲解。

楼主:
感谢大哥回复,我将字库放在Flash当中,想把字库进行裁剪,可裁剪后的字库相关寻址方式变更了,现在不作裁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emWin的FontCvt小软件,这个软件的使用在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有讲解。

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GUI是支持拉丁字符的,我们需要显示西欧语言,直接设置选择字库就能够显示字符串吧,问题是现在我不知道是通过设置那个字库来支持

网友:
使用官方的FontCvt,uincode编码,全球统一编码,支持西欧语言。电脑上面如果安装了相关语言的字库,然后使用此软件加载这种字库做转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官方的FontCvt,uincode编码,全球统一编码,支持西欧语言。电脑上面如果安装了相关语言的字库,然后使用此软件加载这种字库做转换就行。

网友:
感谢站长真诚的回复,我现在的做法是网上翻译拷贝到字符串里,调用系统当中的拉丁文字库再将编码方式修改成了TF-8格式的,同样也达到了我显示西欧语言的目的